[音响] 用8403小功放修复小音箱

楼主(2019-04-22):
原来的小音箱不响了,看了下是8002的,于是拆开改装一下

装上了淘宝的PAM8403小板,不是很满意,小音量听还行,音量一开大就破音严重,比原来的8002小板声音大一倍,8002系统音量开到20,和8403开到10的音量差不多,8403系统音量开到18最多了,20就破音。

两个4欧3W的小喇叭,按道理说刚刚好带才对啊,这是为什么呢?请指教

试过了,真的是电源功率不够,如果要这么大的电流,那接电脑USB口不是空谈吗?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要接什么电源才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A:
估计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B:
电源功率够不够?喇叭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源功率不够

就是从电脑后置USB接口取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功率够不够?喇叭质量如何?

就是从电脑后置USB接口取电的,一直都是这样啊,喇叭以前都不错的

楼主:
试过了,真的是电源功率不够,如果要这么大的电流,那接电脑USB口不是空谈吗?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要接什么电源才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真的是电源功率不够,如果要这么大的电流,那接电脑USB口不是空谈吗?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要接什 ...

手机2A充电头就够用了,随处可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2A充电头就够用了,随处可找

有吱吱的电流声怎么解决

网友:
8403音频输入端加个20k~50k双联电位器,电位器与8403之间串俩个10uf电解电容,解决!或者换俩个4欧5瓦的喇叭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吱吱的电流声怎么解决

加大滤波,开关电源的话,最好用π型滤波,电容+电感。查看信号输入是不是接地有问题

网友:
电脑USB口取电只是保证能响,并不是让你满功率的跑的,大功率肯定要加外电

网友:
既然是电脑使用,直接用电脑机箱里的5v不就行了!功率应该足够!

网友:
外置电源 拿个手机适配器

楼主:
感谢各位群策群力的帮助

网友:
还能这样折腾?学习了。

网友:
是8403耗电的原因,音量大耗电多。

网友:
在板子的电源端口并联一个1000U的电容,输入端用电阻衰减一下

网友:
我也想把tda2822换成pam8403不知道如果电源功率足够开最大音量会有明显失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从电脑后置USB接口取电的,一直都是这样啊,喇叭以前都不错的

这个板子的工作电压上限好像是5.5V,从USB取电是合适的。不过在默认状态下,电脑是把这块板子当做一个USB1.1的设备来对待,最大输出电流0.35A,所以音响内部空间足够的话,还是额外加个锂电池和充电板比较好,同时也避免了吱吱的噪音。

网友:
没有一个功放是直接进来信号进行放大的,都要经过电位器调节,电位器中点到功放输入间还要加个适当的电阻,确保不会出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