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际制作并测试万用表的高频探头

楼主(2019-04-22):
前段通过实验,效果还可以,下面实际做一个

背面

1Khz,5v,理论有效值1.767-1.768v

有电位器可调,调到这是数值

100hz,5v,

10hz,5v,

这时误差就比较大了,符合越到频率两极偏差越大的规律

10Khz,5v,

100Khz,5v,

1Mhz,5v

10Mhz,5v,输出电压竟然,加大了,哪位专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小结:在1Khz到1Mhz范围内,输出响应比较平坦,这是很好的

1Khz,1v,理论是353.5mv,误差较大

1Khz,0.5v,理论是176.7mv,误差较更大

1Khz,10v,理论是3.535v

10Khz,10v

100Khz,10v

1Khz,15v,理论是5.302v

10Khz,15v

正弦波大致就是这样子了
--------------------------------------------------------------------------------------------------------------
下面是方波

1Khz,5v,理论有效值是2.5v吧,

这里输出是1.823v,应该是分压造成的,正弦波有效值原理和方波不一样

100Khz,5v

1Mhz,5v

1Khz,5v

100hz,5v

1Khz,1v

1Khz,10v

加上-2v的偏值电压,没有变化

占比90%,1Khz,10v,相当于50%占比的五分之一,就是大概0.72v

占比10%,1Khz,10v,相当于50%占比的九分之五,就是大概6.48v
这个比例倒是没错的

网友A: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各种信号发生器的幅度值实际上都是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各种信号发生器的幅度值实际上都是峰峰值。

挺好啊,我就喜欢峰峰值

网友B:
万用表在一定的频率内是比较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在一定的频率内是比较准的。

破表1K以下可以

网友:
可以测电波强度了

网友C:
你这哪是高频头,你测量的是整流滤波后的有效值,别挣扎了,这是波的领域,万用表测个有没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哪是高频头,你测量的是整流滤波后的有效值,别挣扎了,这是波的领域,万用表测个有没有就行 ...

,玩嘛,何必当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嘛,何必当真呢

大水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