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深圳神火强光手电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4-22):
深圳神火强光手电附带的充电器,这种充电器好几个版本,这个是4.35v截止的,不知道长时间充电会不会过冲。

芯片上面没有刻字,不过估计是4056 57 一类的产品,实测4.29v充电结束。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错,比220输入的好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4.2v输出的

网友:
貌似很简答的说。

网友A:
真的太简单了,这个有没有过冲功能??

网友:
估计是芯片去掉了型号,然后涂层颜色一样的环氧树脂,最后磨砂。我以前买的4x18650移动电源电池盒也是,有一个没接变灯的4056充电芯片故障导致充到4.4V,另一个接了变灯的4056到4.2V变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太简单了,这个有没有过冲功能??

应该是打磨掉的4065充电管理芯片,所以充满会截止,但是没有电池自带的那种过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