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坛友抄板的飞利浦剃须刀开关电路-PCB图纸和实物测试

楼主(2019-04-22):
我们知道常用的小型自锁开关触点容量不大,对于电机启动的大电流耐受不够。
而且自锁开关由于机械结构限制,通常比较厚。那么对于小型电子设备需要自锁功能的时候电子自锁开关就很有必要了。
一颗小按钮,轻触开启,再次轻触,关闭,小巧好用。
于是坛友抄板了飞利浦剃须刀的开关电路并打样了PCB小板,不敢独享,在此分享一下,也算交作业了哈。

小板是跟其它板子拼版的,费老劲切割好坛友赠送的快充PCB空板,很精制厚实,感谢!|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3378原作者先后开发了6口USB QC3.0快充充电器,跟风做6口QC3.0充电器-也算是大型车充咯-更新外壳和协议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96

双管电子负载,
耳机放大器,
IP6518 PD协议快充小板,折腾一下IP6518快充PD协议小板-拖延症晚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22

QC3.0诱骗器小板,更新测试图-分享一个坛友diy的简易QC3.0诱骗器吧-仿制很方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0

以及今天的主角轻触开关自锁电路小板。
部分板子如下图。
相信很多坛友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如下的小板,关于原理和焊接我这里就稍微讲一下吧。
最右边的就是这次的主角。

一条小板是三块拼版,根据布局,在纸上画出各元件参数和焊接位置

从一大盒拆机贴片里面翻出来能用得上的贴片电阻和晶体管,也不管封装了

多用松香,焊接得还行,10nF的电容还好有库存,不然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测要崩溃

焊完电容,感觉有点丑

上加热台整型,哈哈,风枪也可以

确认无误之后洗板,效果不错

用LED灯珠当负载吧,微动代替按钮开关,黑线电源地,红线电源正,白线接负载供电负。

一次成功

从低压开始调哈哈,2.7V灯珠只有10mA电流
电压低至2.4V都能正常工作

加散热器之后提高电压,亮度增加

一个微动开关实现自锁哈,功能实现。
下面就分享图纸
这是焊接位图

元件参数

原作者提供的图纸

如果手头没有N-mos,用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剃须刀一般才1.2~2.4V,MOS管貌似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一般才1.2~2.4V,MOS管貌似不能工作

谢谢捧场,据说飞利浦用的是松下锂电池哈哈哈,所以。。。。。。。。。元首还是很厉害的,这个板子实际低于2.4V还真不工作

网友B:
这个电路比双稳态的要好,静态功耗很低,比较巧妙。就是这电路图画的看的我眼晕,可以优化一下更好理解。简单分析一下原理收录供坛友参考,上电瞬间q1栅极被r9下拉到地截止,q2基极被r1上拉到vcc同样截止,q3集电极接到r2 r3节点此时高电平,同时r2对电容c1充电很快达到vcc电压,此时q3基极无电流也截止,几个晶体管互不干涉,q1保持不导通。当按下sw1,c1电荷通过r6释放,q3基极高电平导通,由于发射极接地,集电极电位被拉低到0.3v左右,电容c1也被r2泄放到0.3v左右。另一方面q3也通过r3将q2基极拉低,q2导通 发射极输出高电平通过r8到q1栅极,q1导通 负载得电工作。同时q2集电极高电平通过r7给c2迅速充电,c2接到q3基极维持q3导通实现自锁。当再次按下sw1 由于c1电位只有0.3v左右,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通过r6将q3基极拉低,q3截止,导致q2截止 导致q1截止实现关断,q3截止后c1又被r2充到vcc,c2被r5放电,为下一次开启做好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比双稳态的要好,静态功耗很低,比较巧妙。就是这电路图画的看的我眼晕,可以优化一下更好理解。简 ...

非常感谢专家解析,我焊完调试后都没能消化这个电路,现在恍然大悟。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专家解析,我焊完调试后都没能消化这个电路,现在恍然大悟。

这个电路挺巧妙的,不错~

网友C:
改三极管的话,好些电阻也要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据说飞利浦用的是松下锂电池哈哈哈,所以。。。。。。。。。元首还是很厉害的,这个板子实际低 ...

难道偶不说就不厉害了?!

网友D:
这电路挺有意思,分立件双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三极管的话,好些电阻也要改

没错,那个51欧电阻得改,其它地方也得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挺有意思,分立件双稳态

哈哈,谢谢捧场,折腾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偶不说就不厉害了?!

厉害厉害必须厉害,嘿嘿,谢谢捧场

网友E:
这么有用的电路,肯定要留下来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有用的电路,肯定要留下来备用的

折腾起来吧,元件不多,插件也能搞起来

网友F:
顶!不错的的电路,不错的专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不错的的电路,不错的专家分析。

谢谢捧场,Q专家名不虚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比双稳态的要好,静态功耗很低,比较巧妙。就是这电路图画的看的我眼晕,可以优化一下更好理解。简 ...

这是高手,这个是高手!高手!

网友G:
谢谢分享,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谢谢温总前来捧场,哈哈,确实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比双稳态的要好,静态功耗很低,比较巧妙。就是这电路图画的看的我眼晕,可以优化一下更好理解。简 ...

高手!分析得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