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Ridgid R86037 18v无刷三速冲击批改扳手拆解

楼主(2019-04-22):
这是买的批改炮18v无刷机,作为一款小炮,相当的不错。
Ridgid R86037官方参数显示:
PRODUCT SPECIFICATIONSNO-LOAD SPEEDSLOW
(1)....................0-700 RPMMEDIUM
(2) .....................0-2,000 RPMHIGH
(3) ......................0-2,600 RPM
Coupler ....................1/4 in. Hex
Impacts per minute ..................0-3,500
IPMTorque ................. 2,250 in.lbs.

首先看看整机外观吧

前置三颗无影灯

后改的炮头有点长了,看着违和

插脚可见铜色并无镀层

先打开后盖

盖子内部可见其实模具处理的很好

电机后壳改铝合金了,这个比以前的塑料要强上不少

打开机壳

再看看内部

照明开关

电机与波箱部分

开关,拨片,档位,电池插脚

调速开关

正反拨片

电池插脚

主控霍尔和电机,上满了黄胶,这个胶加热后很好清理,可以整片撕下来

取下销杆

打开波箱

后配的炮头,原装是批头的

打击块部分

再拆开电机看看

还有个小弹片

全家福

完毕,文字说明待编辑,谢谢

楼主:
入了一坑又一坑,一坑更比一坑深

网友A:
做工还算可以,缝隙处理的不是很好,有300N吧

网友B:
╮(╯_╰)╭没电池麽,好工具得用起来才是真的好

网友C:
莫莫大婶的大作,先评为敬。大品牌的东东,就是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_╰)╭没电池麽,好工具得用起来才是真的好

二师兄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算可以,缝隙处理的不是很好,有300N吧

两百多,没有300牛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_╰)╭没电池麽,好工具得用起来才是真的好

电池有的,主打百得20Max和里奇18v和12v系列,各有5枚以上。还有良明18、米沃奇m18、米沃奇m12、博世琢美12、工匠18,试机电池各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莫大婶的大作,先评为敬。大品牌的东东,就是养眼。。。。。

牌子是牌子,可惜东西不是那么正,贴个商标代工,和本土产品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D:
莫大干嘛的?家里这么多肉肉?引人垂涎欲滴哈!

网友E:
这电机真漂亮这么多工具求赠送,等米下锅

网友F:
没用过无刷的电动工具,只能口水一下
牙膏还没到

网友G:
没看明白,去掉冲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大干嘛的?家里这么多肉肉?引人垂涎欲滴哈!

机修工,低压维修电工,离不开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机真漂亮这么多工具求赠送,等米下锅

相较于之前的产品,无刷电机的端盖由塑料换成了合金,降低了以往机子用久或者摔后转子扫镗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无刷的电动工具,只能口水一下
牙膏还没到

用起来杆杆的,接触后就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明白,去掉冲击头?

这个型号本来是一台电批,我买之前就已经被改成炮了

网友:
做工一流,很喜欢李奇

网友:
这个力量小,无法拆轮胎,
专门的扳子力量大,

网友:
ridgid牛比的是18v的圆锯,做工真一流,太重了,
其他品牌都是5寸6寸轻便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