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K1换的米万2芯子(小米移动电源2、1W、双向QC2.0),结果发现......

楼主(2019-04-22):
手上好几个充电宝,但都没快充,在积分商城看到有坛友提供小米移动电源2机芯的换购
2K1还包邮,就换了一个

到手先看看外观
测量芯子尺寸方便需要找壳子的坛友
长126mm

宽68

另一面

侧面,很薄

厚度11mm

前后面外观

顺便称重

继续看细节
大口是铜壳的

没想到microUSB口是铁的,这个倒是少见,提高强度?

电量灯

功能键
貌似和老的一样,就是单击看电量和双击取消低电流自动关机功能

NTC

3.85V的高压电芯,不知道哪家的

主板正面

板子开孔埋U口,减小厚度
右下是0.1欧电流采样电阻

自家紫米的DC-DC芯片,电芯保护电路应该也集成在里面了

紫米的单片机

版号,2016年的

分离中壳

中壳做工还不错

键帽

mj 1-7是模号?

固定电芯的双面胶,以及减重的圆孔

图多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芯子反面

板子的反面

U座

8205,用在保护板上的常见MOS管

充电micro口

2.2uH的电感

功能键

这两个件不知道是干嘛的

指示LED灯

亮度高

电芯是通过板子上加焊的金属片点焊的

看完外观,就测试一下
空载输出

带1A(5欧电阻)的情况

带2A(两个5欧电阻并联)的情况

给魅蓝note6充电能启动快充

再用魅蓝note6标配充电器测试充电

型号是UP0830S

充电还是5V

充手机可以快充

开始没搞明白,后来仔细想想,看来是这个充电头不支持QC2.0(估计只支持MTK的快充),但魅蓝note6却悄悄支持QC2.0了
好吧,诱骗器可以不做了,虽然件已凑齐
后续看怎么装进硬盘盒里去(换购前查了米万2整机尺寸,手上有个2.5寸坏硬盘盒差不多)

网友A:
这种很容易鼓包吧

网友:
二代高压锂,坏了可不好配~

网友:
元首拆解分析的很仔细,好评!

网友:
上个星期刚送了个米2代二万的双向快充给朋友,双向快充速度真的没的说,充电跟放电都杠杠的

网友:
电芯丝印*i shen----莫非是li shen力神电芯吧

网友:
图片清晰,拆解仔细,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芯子反面

板子的反面

肿么上飞机和高铁,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芯子反面

板子的反面

这款充电宝用的3.85V的力神高压电芯,看板号应该是刚上市的那一批。

网友:
感谢分析,楼主家当不少,就是直尺的长度不足。

网友:
两个不知干啥的ic 小的是锂保ic,大的是颗双mos~

网友B:
厚度11mm?应该是1.1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容易鼓包吧

有这可能,所以偶喜欢撸1865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厚度11mm?应该是1.1mm吧

1.1mm厚度的充电宝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mm厚度的充电宝不知道有没有?

看清楚lz帖子测量图片,厚度是拍的聚合物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mm厚度的充电宝不知道有没有?

对不起,我看差了,确实是11mm

网友:
2100M包邮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请教那个电池如何与主板分离?自己焊?!

网友:
那是力神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