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优利德ut70A万用表

楼主(2019-04-22):
功能比较多,虽然精度一般,但是业余维修够了,带有电感测试,平时做个小线圈测量方便些。

产品比较大,带有厚厚的外壳保护。

拆开后发现产品做工还不错,芯片比较多,原件排列规整,芯片都是硬封装

可惜产品比较早,保险丝是玻璃管的,不是陶瓷的,这个不太漂亮。
电池要是3v五号就好了。

链接表笔处是螺丝链接整体无缝桶,没有开口,这个结构比较好,用久了也不会造成表笔接触不良。

屏幕比较大,带有中文字符,什么直流、交流、纳法、亨利 都直接汉字显示比较直观。

网友A:
为优利德点赞!良心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优利德点赞!良心产品!

为温总点赞,热心会员!

网友:
不错,可以测电感

楼主:
手头好几个万用表就需要一个测电感的,电感线圈不管是音响还是电源还是会用到不少,平时业余制作个小东东也会用到电感。

网友(2019-08-18):
屏幕为什么要搞成中文单位显示,难道会用万用表的不会26个字母?

网友:
我有台70D,用了好久了

网友:
习惯了自动档已经不想用手动的了

网友B:
我的70A因把表笔插在220V的插座上忘记拔下来,开关从交流电流档切换到电阻档,发现表内的0.63a保险丝烧坏,但是显示屏显示正常,可是测量的参数已经不准了。温度本来要显示30℃的,变成11℃,直流电压档一直显示OL,200欧姆档短接表笔本来显示0.3的,现在显示22.6.请问各位大咖,估计是什么地方烧坏了?

网友(2019-12-03):
谁有优利德ut70A万用表的液晶显示屏

网友C:
谁家有优利德ut70A万用表的液晶显示屏,我的摔坏了,电路是好的。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B:
我的70A因把表笔插在220V的插座上忘记拔下来,开关从交流电流档切换到电阻档,发现表内的0.63a保险丝烧坏, ...

寄回厂家修理吧

网友:
我偶得的60D,直流电压档不归零。换了比较器后无果,最后换了主芯片ES51972Q才修好。

网友:
还有高手换芯片维修啊,大力点赞了

网友(2022-07-21):
买用五号电池的好点吧?

网友(2022-09-18):
引用 网友C:
谁家有优利德ut70A万用表的液晶显示屏,我的摔坏了,电路是好的。

还在吗,我有个主板坏的,屏好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70A,好多年了!

网友:
好的,无私奉献,论坛有你很精彩。

网友:
表笔座挺好的,耐用。万用表里面,逻辑芯片和运放都是硬封,只有主控才可能做软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