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货真难拆,大家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9-04-22):
这东西真难拆,魅蓝note6充电头
工具,美工刀,一字螺丝刀都用上了,纹丝不动,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没有什么一把大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说明你用力不够大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像

网友:
暴力继续吧,这个都是超声焊接的,并非卡扣。

网友:
这种不是说用毛巾包上,用大锤碰吗?

网友A:
用锤子砸的方法很容易震坏里面的原件,特别是开关变压器,我是用台钳慢慢挤压,有裂口了再慢慢撬开

网友:
几块钱的G字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锤子砸的方法很容易震坏里面的原件,特别是开关变压器,我是用台钳慢慢挤压,有裂口了再慢慢撬开 ...

开了,美工刀割再一字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锤子砸的方法很容易震坏里面的原件,特别是开关变压器,我是用台钳慢慢挤压,有裂口了再慢慢撬开 ...

只能说你乱来。
用毛巾包起来,锤子砸的是超声焊接地方的对角,四个角都敲两下,一掰就开,壳子无损

网友:
电钻一个孔 卡簧钳伺候

网友:
大钳子包布,上下左右夹几下,要听到有 裂开的声音,然后钳子夹住插头扭下来

网友:
听说虎钳可以搞定

网友:
电吹风行不?

网友:
美工刀+锤子,应该能开,就是外观没法无损了

网友:
最好是台钳夹

网友:
台钳+1,夹的时候受力的那里阁把横着放的螺丝刀,一起挤,这样力会集中在外壳超声波的焊点上,很容易就打开。唯一的缺点就是壳子可能有道压痕,但总比大锤法保险那么一点

网友:
我是拿锤子敲开的

网友:
滴些溶剂比如天那水或者是汽油,轻松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