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新进展(20190425),拆一个中科恒源GK4850模块,请教这是不是整流模块

楼主(2019-04-22):
最新进展(2019.4.25):用220v直接加整流桥试机,风扇转,开始亮电源指示灯(红灯),几秒后三个灯都亮,闪亮状态
在5V控制线上用电位器短接没变化,其他控制端没试,需要拆机。看来是有故障了或者需要短接其他控制线,改天在研究了

最新进展(2019.4.24):用220v转110V的隔离变压器,加整流桥试机,风扇转,三个灯都亮,闪亮状态
控制端有输出5v多,2.5V左右的电压,用电位器短接5V的2个端子,没反应,改天拆开继续瞎鼓捣
电子小白,纯粹瞎鼓捣,大婶们见笑呵!
如图:

最新查到的资料:(转自网络,如有问题请联系)输入电压现在比较清楚了,感兴趣的大婶们,赶紧撸一个折腾起来@10655188

以下是原贴内容
如题。咸鱼瞎逛,看这个,价不高(比动力源啥的便宜一半),猜测应该是整流模块吧,像动力源4850,艾默生4850啥的。
和卖家聊了几句,卖家说是不懂这个,说是太阳能模块,不知所云啊,心想撸回来再说

到手外观和整流模块无异,拆上盖,大体看了一下元件,一端的元件都是220v参数,感觉应该是220V输入端,就搭线试了一下,
开始串个40W灯泡,常亮!以前试过大功率电源,灯泡都是亮的,然后就直接220V输入,然后通电瞬间家里黑灯了,吓一跳。。。
然后,用220V转110V点变压器试了一下,亮黄灯,输入 电流很大,输入线很快发热要融化,赶紧断了电
到底是接线不对呢?还是有故障呢?

上图,大婶们看看,这到底是个啥?应该怎么用,怎么接线呢?度娘查不到参数
1.外观图,借自网络如有问题请联系
这是有型号和logo的样子

到手的是没有型号和logo的,其实是打磨了
身上很干净,啥参数标识都没有

2.拆解,2层板设计
先看上层

上层背面没有元件

下层板

控制板ic

控制板,另一面

光耦一排

下层背面元件,喷保护漆了,看不清标识

完毕!欢迎围观,指教,探讨!

网友A:
看着就是一个整流电源,应该是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是一个整流电源,应该是有故障。

我很赞同!没有清楚的标识,220V端标识为pv+和pv-,学识太少,不明所以

网友:
看元件应该是电源的,估计是主MOS管穿了

网友B:
这个是中科恒源的一体化光伏控制器,应该是一端接光伏阵列,一端接蓄电池,还有一端接220v负载,你看到的220v的那一部分应该是逆变输出端,结果被你反向接入220v了,快查查有没有烧毁的

网友C:
不是接交流220v,这里是接直流的,估计你还少一个模块

网友D:
谢谢分享,好鸡鸡。。。。。。等米下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中科恒源的一体化光伏控制器,应该是一端接光伏阵列,一端接蓄电池,还有一端接220v负载,你看到的22 ...

看输入输出端子,只有2组。一组看元件是220V,一组是63V。也想过是不是接反了,但是没冒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接交流220v,这里是接直流的,估计你还少一个模块

感谢指教!高压直流输入,这个很有可能,pv+和pv-的标识,明显有正负之分,元件又是220V的。
得空用整流桥试试,不过高压很是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好鸡鸡。。。。。。等米下锅中。。。。。

温总给断定一下,这机机怎么玩

网友E:
高压端没见有整流桥你就接220V交流

网友:
电源无疑啊,只是标示太少

网友:
要是搞定了没问题请给我链接我也去整一个嘿嘿

楼主:
6楼坛友,回复应该是对的,百度一下光伏发电,看到这样的信息

结合上边信息,板子上的pv+和pv-的标识是不是就是指这pv板的输出端 接在这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端没见有整流桥你就接220V交流

开始测试的时候,还看不到里边,只是看到了端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6楼坛友,回复应该是对的,百度一下光伏发电,看到这样的信息

估计是这样的看来接220直流应该能用,我瞎猜的炸鸡了别找我哈哈

网友:
接220V还是太贸然了,先该打开看看

网友:
这就是通信电源啊,估计是坏的

网友:
觉得价格高有修复价值的话,试试找到功率管替换。价格低没维修价值等,可以拆风扇和面板,做一个类似超频三穿甲弹共田的循环风扇。或者外壳面板风扇都利用,风扇部分加温控开关,给电动车被动均衡保护板散热,里面装电动车电池组。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