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颗粒能做u 盘吗?

楼主(2019-04-22):
铭瑄的128G固态,电脑已经不识别,闪迪芯片,不知道能做u 盘不?

网友:
他娘的用拆机片做盘

网友:
9DDJ???

先拆了,读ID,不是特殊型号也能拆来当U盘的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  9DDJ    当天能贴U盘    不过两贴不一样也是醉了

网友:
非要贴U盘吗。。。试试直接开卡行不行,不过说实话听楼上的。。。垃圾还是慎重为好,黑片厂家已经“良心”地标注出来已经被解扣成为9ddj了,就用9ddj配置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