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廉价的随声音乐播放器做个手术(搭建机内耳放电路)

楼主(2019-04-22):
有一台比较便宜的音乐播放器,做工还是可以,锌合金机身手感不错,也很小巧,但是音质就很一般,就是听个响的那种。还有一天105plus播放器就是太重了出门不好携带,这两货不听不对比没有伤害,听感105plus再来听这个便宜的:省略去一万字吧!

两货合影照片,身价相差了10倍

之前用TDA1308做了个单锂电便携耳放搭配这个小机子听,但出门又是手机又是这这那那的,带着这玩意实在不便

还有个外放扬声器,很鸡肋,听不见也不可能用这小喇叭听的(为避免广告嫌疑,抹除LOGO,这种机子网上大把的,基本50元左右包邮,芯片方案都是炬力ATJ212X公版的)。于是想着把这个小喇叭拆了,腾个位置装个耳放单元进去,就不用外挂耳放这么麻烦。

于是乎,拆!四周不见一颗螺丝,一个吸盘搞开了,反正便宜嘛折腾也用心疼。(拉开屏幕要小心,触摸按键后面有软排线连接,很短,用力过大不小心就很拉断排线,还得飞线麻烦)

切除了这个小喇叭、还有对应的8脚IC功放芯片,IC粘在烙铁上直接敲到垃圾桶去了,小喇叭剪了两根线,随后也去了垃圾桶,两粒耦合钽电容留下了。

左上角是拆除的无用外放IC和和小喇叭焊盘,主控是炬力ATJ2127,收音机芯片是5807,屏幕上还有一颗触摸IC没看型号,4G容量廉价版,红框处应该是用来安装蓝牙模块的,就用这个位置做耳放了。拆掉原及主控到耳机做耦合电容飞线出来,取下原机电池,用另外的锂电池接硬开关供电方便调试。

主角登场,HT4832耳放芯片,3.6V32欧最大33毫瓦输出功率,不需要耦合电容节省空间、能提高低频表现。本来想用MAX97220耳放芯片,但后者135毫瓦的输出功率对机内500毫安的电池是个不小的负担,再者也不用大耳麦,只用入耳式听个,33毫瓦足兮,135毫瓦弄不好把入耳式推炸了就悲剧了(玩笑!),最后会把ATJ2127主控芯片和HT4832芯片参数表贴上来。

好了开工,选好了地块就开始打地基,一块3M导热贴覆盖这片蓝牙模块基座,要开始在这里搭建耳放电路了。

先把耳放电源取到,先不要经主控PAVCC取电,万一出错会牵连主控一起挂掉,所用还是直接从电池焊点取电,硬开关控制,调试好没问题了再接主控芯片受控。供电经一级LC滤波。

最怕的终于来了,焊芯片引脚。3*3mm封装的QFN16PIN,引脚间距0.5mm,0.1的漆包线都显得那么粗,没有风枪,就一把电烙铁特意磨尖了,开干!边焊边放大镜检查。

历经二十几分钟痛苦的焊接过程,终于好了,检查检查再检查,不要出现虚焊短路的,否则都是白费劲。

把芯片四肢固定,绑定的主板上去,让它一定不能动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还是3M贴的说。

再来一层,这都是被逼的,这么狭小的空间元件没法铺开,只有往上叠放了,还是3M贴,无他。

又经历一次痛苦煎熬,连线好了,乱七八糟无法直视,这也是被逼的,唉!反正要弄块遮羞布盖上,一会你就开不到这里了

这是啥?散热片?no,no,这是易拉罐减下来的铝皮,30毫瓦不需要散热片的,这是起到遮羞、保护和屏蔽用的,顺带起到那么一丁点的散热作用。给主控也剪了一小片,尽管它不需要,一个易拉罐都剪开了,也不差你那么一点。

再来一块的大的,有花纹的,彻彻底底挡的严严实实的里面的乱七八糟。把飞线理了理,LC滤波也包裹了起来。

调试都正常了,最后把耳放的电源连接到主控受控,ATJ2127第10脚是片内功率放大器PAVCC引脚,我们的HT4832供电也取自这里,接受主控的电源控制。刚好外面有一颗退藕电容,飞线到这里更方便了。

原样装回去,所有功能如初,耳放受主控控制,开机不播放音乐耳放不供电,播放时耳放才供电输出,至于音质提升了多少,你们猜猜
HT4832无输出耦合电容,内置负电源电荷泵,比较原来的片内耳放,三频表现更加自然,特别是低频表现从原来的噗呲噗呲变成了动次打次。煎熬大半天,当听见音乐声响起的时刻,你会认为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永远也不会再做第二遍,过程太煎熬太痛苦了。

最后放芯片参数和耳放电路图(注意一下HT4832芯片厂商提供的参考应用电路HPVDD和HPVSS端接地电容使用2.2uf的芯片无法正常工作,并联一颗2.2uf电容才使电路正常,直接改用4.7uf电容):

还有几颗HT4832,音质还不错,弄一个外置小耳放板玩玩,这空间大多了,芯片也不用五花大绑了

(完)

网友:
虽然惨不忍睹,但焊接技术不错啊,都用上放大镜了。

这个MP3播放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只想说 太厉害了

网友:
这也忒有耐心了

网友:
这也算芯片级的维修了啊

网友:
这……这…………

妈妈,快来看啊,蜘蛛侠!!!!!!!!!!!!!

网友:
大佬厉害了,DIY最头疼的就是破坏外壳和外壳装不下,楼主这个堪称完美

网友:
好样的,不错 一把洛铁打天下

网友:
楼主眼力强悍,想当年ps2在国外买弥赛亚破解芯片飞线的时候.飞了二台后再也不干了。

网友:
焊的跟帝王蟹一样

网友:
看着简单,做起来很费时间,大工程

网友A:
我就想知道  跟小米一样大小的钽电容你是咋焊上的~

网友:
这个技术我有,但是这个耐心必须佩服

网友B:
没有内部 前级引出..

直接从 L_OUT/R_OUT 再进入耳放 会进一步降低信噪比```
耳放的增益设置的小一点,
耳放输入阻抗还要调一调会更好

不是耳放对音质有提示而是,炬力的片内放大器太料,
这么多年了也不见提升,做山寨果真是铁了心.

网友:
这需要强大耐心,否则也会丢垃圾桶

网友:
MP3,珠海炬力的黄金时代。0.1飞线这玩意儿没个显微放大摄像,没个年轻人的好眼力,一般人还真玩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  跟小米一样大小的钽电容你是咋焊上的~

用尖嘴镊子按住一边 ,先焊一边,名牌锡丝加上刀口烙铁头好干活,。0805 0605 都可以搞定,前提是没有老花眼。

网友:
易拉罐皮下的走线让我想起了吉诺比利的蛇形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  跟小米一样大小的钽电容你是咋焊上的~

先粘住后焊接,焊接速度要快,焊锡要用好点的的,细些的。我使用的是日本千住含银锡丝,1毫米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内部 前级引出..

直接从 L_OUT/R_OUT 再进入耳放 会进一步降低信噪比```

底噪的问题考虑过了,耳放的增益设置为0dB,是直接从 L_OUT/R_OUT 直接进入耳放,没有经过任何元件,底噪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