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折腾带钟摆的座钟2328机芯-绘制分析钟摆驱动电路

楼主(2019-04-24):
最近看到不少折腾石英钟机芯的帖子,心里痒痒的也想拆一个玩玩。
小时候拆机芯也就是得到个小磁铁,其余的扔了,不过瘾。
正好周末看到楼下扔了一个座钟,还带钟摆的。
看着还不错,但是体积太大了,于是一脚踹烂它,取下机芯部分回去研究,哈哈哈哈
就是这货,明显是钟摆哈,印着shanghai中国

机芯部分是组合的,一开始以为是一体

卸掉螺丝可以取下摆锤,连个轴承都没有。。。。。

里面两个凸起的锥体充当摆锤的轴心

取掉摆锤,机芯就可以取出来了,证明是分体的

机芯是BM2328,便宜货,几块钱一个国产芯

机芯通电不转,拆开看看,老货了,线圈很饱满,不是缩水货

拿掉秒针齿轮,看到磨损也不严重

底下的时钟分钟齿轮也都没有磨损缺齿,怎么就不转了呢

仔细看电池触点氧化腐蚀了

这样看更明显。。。

打磨刮掉氧化层焊接

装回去测试OK,示波器很标准的50HZ信号输出,结果照片拍糊了,就不上图了。

还是看看钟摆吧,这个比较感兴趣

钟摆驱动部分在底部,看到有很大的线圈,电池单独供电。摆锤上有个大磁铁。
螺丝已经锈了。

拆掉螺丝,取下电池,露出驱动主板,有两个电容,一个晶体管。
线圈很大。

电池是白象的,还有1V左右的虚电,触点氧化,电池却没事,老货电池就是不一样。

取出主板,触片扯断了一根,里面藏着一个电阻,板子背面一共4个元件哈哈

看一下线圈的厚度,不然驱动不了这么重的磁铁

板子质量比较次,铜箔都脱落了,板载留了贴片三极管封装的焊盘

根据元件布局绘制了图纸,不知道那个晶体管是啥,拆下来测试一下

很常见的NPN管子,看来是单管振荡电路

把三极管替代进图中,方便分析

以下分析纯属小白个人观点,欢迎大神指导。
上电过程,电池经过L1给R1-C2充电,电感和电容储电。
充电电流变成电磁驱动力推动摆锤,摆锤回落线圈感应一个电势,
经过C1驱动三极管导通,产生一个反推磁力,有点像荡秋千时每次在最低点给它一个推力哈哈。
上电试验了以下,0.7V左右就能驱动,电流表几乎没有读数,特别省电,
很佩服当年的工程师这么几个简单的元件实现如此好的效果。跟那个手机摇步器很类似啊哈哈
(PS,线圈的同名端我没测,只测量了线阻,一个是1.05K,另一个是1.14K,并不是对称的,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绕制试试看)

网友A:
摆锤是装饰物?模仿机械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锤是装饰物?模仿机械钟的?

我觉得是,一直摆呀摆哈哈,好看

网友B:
研究真细致

网友:
研究真细致,佩服

网友C:
摆锤摆的频率和机芯无关,就是摆着玩的

网友D:
长见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锤摆的频率和机芯无关,就是摆着玩的

对的,就是摆着好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学习了

谢谢捧场,哈哈

网友E:
和那些玩具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那些玩具一个原理

没错,就是那些摆动的玩具差不多都是这样,哈哈,头一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真细致

谢谢捧场,哈哈,瞎玩玩

网友:
机芯面板看着很像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以前在进口创意商店里,也见到过不少圆脑袋摆动的,但是摆动速度很缓,估计另一头有较大的配重。原理上都是反电动势检测,只是得需要一个独立的检测线圈,国外做的简易无刷电机,有些也是楼主的钟摆三极管电路。

网友:
做工看着挺粗糙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这钟摆,可以折腾个手机计步器了。。。。

网友F:
啥牌的机芯最省电?

网友G:
摆动的有点快,象挂表那样一下一下的摆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摆动的有点快,象挂表那样一下一下的摆才好。

回头我用示波器看一下三极管b极的驱动信号频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牌的机芯最省电?

哈哈哈,谢谢MM捧场,我猜大家会说进口机芯省电吧,这方面俺也是小白,记得baoshizhi坛友说过线圈瘦的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