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一个西瓜盘挂了,插上除了红灯亮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楼主(2019-04-22):
去年10月份跟风上车西瓜盘,终于挂了,插上除了红灯亮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128G的现代黑片,慧容主控的.坛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实际没有用几次.

网友:
Sk正片都渣,别说黑片了

网友:
听说西挂盘不能自己量产,不知道当时撸过的兄弟咋想。。。。。。

网友A:
无奈群里的那个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奈群里的那个是你?

二群 无名

网友:
能量产回来最好,量产不回来找商家售后吧。前段时间刚找商家换了2个坏的西瓜盘,已经换成QLC了,而且购买超过3个月,个人负责双程运费。

网友B:
能救。要拆机短接主控的某个脚后在插电脑,量产工具才能识别。我的就救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救。要拆机短接主控的某个脚后在插电脑,量产工具才能识别。我的就救过一次。 ...

可是短接不知道那个脚!

网友C:
首先你先说下你的是啥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先说下你的是啥主控

是主控SM3281L

网友:
别说西瓜了,钢铁侠都TLC

网友D:
SM3281L+H25QFT8A1A8R(SLC黑片)是这个吗? 我的软件测试读33写16 实际写2M/s左右 用磁盘监视器查看最高16M 80%时间是1M的速度 极不稳定 原来存电影与系统了 做光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3281L+H25QFT8A1A8R(SLC黑片)是这个吗? 我的软件测试读33写16 实际写2M/s左右 用磁盘监视器查看最高16M  ...

是TLC黑片,而且会漏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短接不知道那个脚!

3281主控的右边,从上到下数,第1,2,3脚,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主控的右边,从上到下数,第1,2,3脚,看图

谢谢你,我来试试1

网友E(2023-07-28):
我的前两周不识别了,用热风枪吹了二十几秒主控,好了。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前两周不识别了,用热风枪吹了二十几秒主控,好了。应该是虚焊了。

SM3281不识别用导线把LED负极和USB金属头短接插入,然后拿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