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新版后退后非得滚到最上面,很不方便

楼主(2019-04-22):
我做了实验,对比了一下,打开一个贴子,看完后点后退按钮,老版能记住上次列表的位置,新版又回到最顶部,还得向下滚动才能找到刚才的位置,实在不便,建议更改一下代码。搜狗浏览器。

网友A:
你说的手机还是pc呀,pc一般打开连接都是新建一个新的标签吧

网友:
手机浏览器也有这个毛病,真是醉了,赶紧出ap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手机还是pc呀,pc一般打开连接都是新建一个新的标签吧

电脑上的。
我手机是苹果的,没有app。

网友:
这么严重的影响体验的问题这么长时间还不改正,哎

网友:
手机端确实有这个问题,很是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