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遇拆迁拆了三个日光灯的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

楼主(2019-04-22):
『X拆解』遇拆迁拆了三个日光灯的变压器荧光灯镇流器
运气好,家里被征收了,虽然半年了钱还没到,封房之前把家里能拆的都拆了,其中包括日光灯座+灯+电子变压器。现在的电子变压器不需要启辉器,直接可以启动,于是联系租客把之前家里的所有老式变压器的全撤下来换成了电子变压器,包括老式的灯座,因为都老化了。
换下的三个日光灯座子和镇流器,其中三只镇流器。

这是一号,接线很别扭,需要配合启辉器才能启动。

就两个输出,另一侧则是空挡

第二只,长得更方一点

也是只有两个输出口,接法上面有画图

第三只,颜色很有铜感,可惜了不是印刷的,是图纸贴着的。

同样也是只有两个输出,二另一边原本是用塑件遮住的,拆的时候老化断脚掉了,也没去捡回来。

当年老爹老妈用工龄加工资买的房子用的就是这三只变压器,哎,现在想想真是怀念啊。

网友:
不打算当段时间的钉子户?

网友:
老货是纯铜线圈,拆了卖铜买电子镇流器。要不换LED。

网友:
运气好,家里被征收了.土豪我们交个朋友吧

网友:
这是个电感

网友A:
老式日光灯管整流器。

网友B:
拆迁的是有家欢喜有家愁。。以前我的台灯就是这种镇流器,换台灯这个拆下,拆迁搬家都丢了。。

网友C:
换led的吧,那个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迁的是有家欢喜有家愁。。以前我的台灯就是这种镇流器,换台灯这个拆下,拆迁搬家都丢了。。 ...

哎,好多东西都拿不走,还好单位配了一个宿舍合租的,客厅较大,腾了一点空间放部分家当。。

网友D:
这种镇流器都是铜的,土毫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里面的铜可以卖不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用来玩胆鸡的电源滤波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led的吧,那个省

LED省电费眼睛

网友:
LED可靠性不如古董电感镇流器

网友E(2020-03-09):
引用 网友B:
拆迁的是有家欢喜有家愁。。以前我的台灯就是这种镇流器,换台灯这个拆下,拆迁搬家都丢了。。 ...

你的东西凭什么拿不走?

网友(2021-06-28):
引用 网友A:
老式日光灯管整流器。

镇流器不是整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镇流器都是铜的,土毫我们做朋友吧

白色的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东西凭什么拿不走?

意思是拿走了没地方放

网友:
原先的镇流器比现在的电子整流器寿命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