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9.9的欧普和19.9的青米插排,看看有多少区别

楼主(2019-04-22):
先后入手了两个外观差不多的插排,一个欧普的一个青米的。
9.9VS19.9 看看又什么区别
先看看欧普的
正面,一直在厨房扔着落了一层油泥⬇⬇

脚垫移除露出螺丝孔⬇⬇

⬇⬇普通三角螺丝,22合一上手很好拆

⬇⬇没有什么难拆的卡扣,很容易就掰开了,一体铜条结构好评。

⬇⬇这款有个隐藏的电源指示灯,应该是个氖管吧,我给剪下来了。通带很容易拿出来

⬇⬇上卡尺,铜带厚度0.47的样子,宽度大约3.6mm,横截面积1.692平方毫米。

⬇⬇接下来看看青米的,可以看到,跟欧普的造型非常类似,但是多了物理开关,这个开关也有个白色的小指示灯,在开关里面就没拆

⬇⬇这款卡扣就很多了,要费点力气才能打开

⬇⬇打开的样子,明显比欧普那个规整好多,铜带都是有卡扣卡在插槽里

⬇⬇两个特写,开关和插孔位置

⬇⬇最终厚度测量,厚约0.58mm,宽度约5.32mm的样子,横截面积3.0856平方毫米。

以上就是此次拆解对比了,结论也很明显了。就造型来说,两款不分伯仲,就用料和做工,比欧普贵一倍价格的也青米明显完胜。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自家用的,就没做阻燃试验也没有拆电源线测量截面积,目测一下好了。就酱紫吧。

网友:
我喜欢船型开关,按压的那种开关容易坏

网友:
小米的好不少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青米用多少平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青米用多少平方线?

标称1平方x3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米系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欧普那个可以插插充电器这些小功率的。

网友:
欧普的性价比高。

网友:
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差十块钱

网友:
其实就性价比来说,欧普的高些。不过都不赖啦,小米家的基础配件货买买还是可以的,其他的功能设备就算了

网友:
小米的东西质量都很不错!而且主打性价比。

网友:
青米插排29.9元

网友:
擦,我看成米青插排了

网友:
上回买的欧普16a三孔带开关面板,后来开关烧坏了,拆开一看开关模块是10a的,从此不再考虑欧普这个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