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果刀救活USB线缆

楼主(2019-04-22):
USB供电的电脑音响不出音了,晃动了几下USB插头那边的线,音响又正常了,这肯定是里面的“血管”断了。于是乎,论坛精神,抄起手边的水果刀,救活接着用。
一刀下去

里面红色的芯断了

暴力拆掉USB接线盖

重新接线

包扎固定

包皮套上去,502粘上去,搞定。

现在音响可以正常使用了,作为数码人,我们的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好样的   咱是好的弄坏 有时还就真坏了 好不了哒     。

网友:
9年够本了。o(* ̄︶ ̄*)o

网友:
这不用开膛破肚的,把USB尾巴去掉一步分,线黑皮剥开,一般可以找到断点,都是尾巴根部,经常这样修

网友:
我以前接头实在不行,用汽水瓶剪宽度合适的塑料片对折,两个大头针夹扁头部掰弯45度,自制了一个简易USB公口应急,但没数据,自从会网购后,有一次在供应那起批100个USB公口三件套,数据的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