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虚惊一场!车头冒烟,以为是内部电瓶短路烧着了

楼主(2019-04-22):
仔细看,车头还有烟雾冒出,引擎盖发烫无法打开,找了毛巾垫着打开后发现是冷却液箱的盖子爆掉了,液体喷的发动到处都是,冷却液已经见底,造成发动机快要开锅,从引擎盖里冒出蒸气,大家以为是冒烟了。后得知是汽车没有熄火,一直在怠速运转,加上今天气温高,造成的。我个人觉得开锅是与冷却箱没盖好有关,冷却液是需要循环的,可能是保养时盖子没旋紧。

网友:
手持灭火器围观

网友:
盖子到哪去了?拍照啊

网友:
我以前的三蹦子夏利开锅那是家常便饭。

网友:
这个是冷却液膨胀壶  水箱的冷却液温度变高会膨胀 多余的水会进入这个壶 冷却后这壶里的水会回到水箱  这个盖子上应该是有透气孔的

网友A:
怠速长了开锅,看看电子扇有没有问题吧
还有,膨胀壶上面有透气孔,盖子爆开,看看是不是透气孔堵塞了

网友:
没有看到烟,是不是眼神不好。

网友:
水箱盖很重要,正常的水箱盖要有一定压力才能顶开至副水箱的通道,同时,冷却系里也有一定压力,沸点会更高,不容易开锅。如水箱盖不正常,不能保证正常压力,可能随时开锅。

网友:
我的旧车也出过类似问题。
水箱破裂更换后,辣鸡修车的没给换配套的水箱盖,把旧的盖子给盖上了。
但是水箱和旧盖不匹,旧盖压不住。发动机冷却系统一直异常,发动机常常超温。

网友:
大众车出现这情况太平常,不稀奇

网友:
盖子都找不到了,哪里做的保养?不会加完防冻液盖子忘记改了吧?10楼呵呵,人家要是说宝马,你也说宝马吧?

网友:
你这么大意,也太吓人了,发现的晚的话就会造成拉缸问题了,维修起来费用起步就是5k向上。

网友:
同为胡建人,老铁,你车牌忘记打码了

网友:
不是你盖子没盖好,而是水箱里压力太高了,把盖子撑飞了  这时候你应该想想高压锅是咋工作的,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怠速长了开锅,看看电子扇有没有问题吧
还有,膨胀壶上面有透气孔,盖子爆开,看看是不是透气孔堵塞了 ...

这才是正解,如果水箱温度升高,电子扇会启动降温的。。就算是怠速到汽油烧干都不会让水箱温度超过80度。

网友:
大众的压力循环+双节温器就是这球样

网友:
车有问题了,风扇动动完全有能力压制引擎怠速的发热!

网友:
开缸了看看水箱散热器是不是脏堵,再看一下风扇高温时候能不能自启。现在车子一般不容易开缸。

网友:
冷却系统有压力更不容易开锅

网友(2019-06-16):
我的车几年了,除了加玻璃水时打开水壶盖子,其他盖子都没打开过,对了,加机油也打开过机油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