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人体感应户外庭院灯20灯珠

楼主(2019-04-22):
前阵子买的太阳能人体感应户外庭院灯,券后4.9元包邮。做工粗糙了些,性能还不错。20灯珠的滴胶灯板,带人体感应功能,人体感应功能比较灵敏,接上电池基本上就可以工作。开关是控制LED灯板的,打开开关微亮,感应人体活动后高亮,有人体活动始终高亮,感应不到人体活动后,20秒恢复微亮。实测微亮电流4mA,高亮360mA。坛友介绍如要去除微亮,只要把8脚芯片上方的那个0电阻去掉就行了。户外用的,色温有些偏高。带太阳能充电板,除了可以充电,还起光控作用,光线不暗的时候,灯不亮。拆开看了看,内部电路比较简单,能省的都省了,一颗无丝印8脚芯片,很少几个外围元件;用的可拆离的尖头18650锂电池,没有保护,顺便加了块手机保护板。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太阳能人体感应户外庭院灯,做工粗糙了些,收到的菲涅尔透镜有些变形,但还可以用。就打开看了看,装配有些粗暴,板子被固定螺丝整变形了,调整好角度,重新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内部电路比较简单,能省的都省了,一颗无丝印8脚芯片,很少几个外围元件;如要去除微亮,只要把8脚芯片上方的那个0电阻去掉就行了。

用的可拆离的无标尖头18650锂电池,没有保护,比较轻,估计容量不会太大,闲置不用时,建议取出电池。另外,太阳能充电比较鸡肋,建议加个充电口,外置电源充电要好一些;或者取出电池充电,不过有些麻烦。

人体感应功能比较灵敏,接上电池基本上就可以工作。开关是控制LED灯板的,打开开关微亮,感应人体活动后高亮,有人体活动始终高亮,感应不到人体活动后,20秒恢复微亮。实测微亮电流4mA,高亮360mA。太阳能充电板,除了可以充电,还起光控作用,光线不暗的时候,灯不亮。

用的18650锂电池,没有保护,加了块手机保护板,保护板外套热缩管,做了一下绝缘保护。把滴胶灯板引出线用热熔胶加固了一下。保护板建议使用免激活的,这样装上电池就可以使用,免得还要激活一下。注:
无保护板锂电池加保护板后激活方法:一般是充一下电激活;另外,也可以短接一下锂电池负极和输出负极,这方法简单快捷一些。这种激活方法在早期DIY可更换18650电池的移动电源时,会用到。

测试无误后,重新装配起来。

网友A:
没庭院,不过貌似可以放在衣柜里用,开门亮灯
嗯,这主意不错

网友:
感觉好简单啊,元件那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庭院,不过貌似可以放在衣柜里用,开门亮灯
嗯,这主意不错

我都放了几个在衣柜里面用!

网友:
19650还是可拆的,不是直接焊线的,好评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

网友B:
设计的挺好,人佳感应能给个链接否?

网友C:
这个是哪家店铺,我前几天4.9买的好像不带人体感应

网友D:
可以当18650电池太阳能充电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庭院,不过貌似可以放在衣柜里用,开门亮灯
嗯,这主意不错

去掉太阳能板和微亮,放在衣柜里用,挺不错的,开门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挺好,人佳感应能给个链接否?

前期买的,已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哪家店铺,我前几天4.9买的好像不带人体感应

一家天猫卖光感庭院灯的店家前期搞活动买的,现已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当18650电池太阳能充电器使用。

这么小的太阳能充电板充电有些鸡肋,充电电流有些小,不实用。

网友E:
真心不错 前期刷单送了一个没有感应的太阳能灯   18650不能拆卸  想并电池加装充电板可是没空间  一直也没动手 吃灰中  试用点亮可以12小时左右

网友:
4.9还说别人粗糙了些,你的良心呢。就是一个壳就良心了

网友:
谢谢分享。。。。。虽不是精品,将就用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期买的,已涨价。

知道了,谢谢大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不错 前期刷单送了一个没有感应的太阳能灯   18650不能拆卸  想并电池加装充电板可是没空间  一直也没 ...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位还可以,就是做工粗糙了些。装配比较粗暴,板子被固定螺丝整变形了,导致菲涅尔透镜错位。收到后打开处理了一下,还可以用。也是准备用来改装的。

网友:
那板子都变形了,做工太差了。好在价格便宜。

网友:
价格美丽!我光买个感应模块都4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