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阿米尼 CQ-4814D 56V/1.7A铅酸蓄电池充电器拆看

楼主(2019-04-22):
阿米尼 CQ-4814D 56V/1.7A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坏的)----开关变压器标记2007年7月28日,UC3842+LM324+CD4060+2*TL431,拆开看看。。。。。。

充电器

充电器纸标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变压器次级侧IC

CD4060BE--14 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分频器/振荡器)

LM324--著名的四运放

UC3842--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芯片(固定频率)

WFP7N60---场效应管--具有较低的导通电阻,优越的开关性能很高的雪崩、击穿耐量

TL431--著名的精密稳压调整模块

817C-- 光电耦合器,一般用在开关电源中,隔离反馈电压信号,稳定输出电压。

S8050--小功率NPN型硅管

开关变压器

MCR100-6--单向可控硅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电路板上印有元件型号及容量

电路高压部分

电路低压部分

合二为一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lz手绘电路不错啊

网友B:
谢谢分享,图纸收藏。木分了,帮顶先,回头补上

网友C:
能手绘的都是超一流大神了

网友D:
拆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手绘电路不错啊

按图索骥,修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图纸收藏。木分了,帮顶先,回头补上

有图有真相维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手绘的都是超一流大神了

一部分一部分画最后合成,再校对,从简单开始,你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的不错,赞一个。

感谢鼓励,继续努力。。。。。。“

网友(2021-05-10):
电路图,辛苦了!

网友(2022-02-07):
线路图画的不错,就是拍摄电路图有点反光!

网友(2024-02-10):
逆向测绘电路图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