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难得个清闲的周末,拆修啪啪狗记录仪。。。

楼主(2019-04-22):
     已经在车里服役将近7年了。从去年开始,车打火后记录仪屏幕工作不正常,时不时的关机重启,要不就是白屏。按键操作也不灵光。。由于平时不怎么开车,就一直没折腾它。。这周末难得清闲,就跑车里拆下来。打算好好折腾一下,毕竟有这个开车心里还是踏实点。     故障初步判断,从最简单的电源入手,应该是时间久了,电容不给力了。。理由,以前在工地,车在太阳底下经常一晒一天的,夏天温度能达到70-80度左右,故此开拆。。。果然34063的方案,两头两个“小姐(解)”在接客。谁知这两个家伙还挺结实,竟然没事。。仔细翻电路板另一面,原来电源出线端焊锡不行了,虚焊了。。烙铁架上,补焊以后,完美如初了。。。上图。。

网友:
如果车震,就是 啪啪 记录仪。

网友A:
原来是修理电源部分,没看到拍摄部分。不过我的拍摄,最喜欢老蛙12mm效果的超广角,而最不喜欢的是GoPro等鱼眼镜头。以前鱼眼镜头,都要弄后期矫正视频,换成低畸变超广角可节省鱼眼矫正后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修理电源部分,没看到拍摄部分。不过我的拍摄,最喜欢老蛙12mm效果的超广角,而最不喜欢的是GoPro等 ...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回头拷一段视频回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修理电源部分,没看到拍摄部分。不过我的拍摄,最喜欢老蛙12mm效果的超广角,而最不喜欢的是GoPro等 ...

这位兄弟也玩摄影,低端小画幅或者运动摄像机基本都是鱼眼结构,成本低,老蛙12mm镜头k变极低,但价格也感人,想入很久一直存不够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也玩摄影,低端小画幅或者运动摄像机基本都是鱼眼结构,成本低,老蛙12mm镜头k变极低,但价格也 ...

我对摄影感兴趣,但是玩不起微单和一英寸感光片等专业消费相机,但是玩的起联咏运动相机换镜头,长按侧面按键有数码变焦,放大后利于对焦无需接显示器。记录仪的鱼眼镜头结构,大多数公版6G球面玻璃透镜,所以成本低。老蛙的是全画幅,再弄个全画幅微单机身一下子过万。不过我以前网购过49包邮跃双锋1.5mm低畸变,6玻璃球面1树脂非球面透镜,虽然边缘没弯曲,但是暗角太明显,像场只有3.5分之1。又在供应那网购过和奕皓龙120度零畸变51不包邮,HY-1828的1.8mm镜头,镜头凸的像小灯泡,4玻璃球面2树脂非球面透镜,也是边缘没弯曲,但是暗角比跃双锋1.5mm轻一些,3分之1英寸像场。不过这两款低畸变镜头,要比记录仪原装鱼眼短,需要切短镜筒避免遮挡黑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摄影感兴趣,但是玩不起微单和一英寸感光片等专业消费相机,但是玩的起联咏运动相机换镜头,长按侧面 ...

真会玩,你玩的我都没碰过,就是给朋友装装监控那些会接触到,还有就是抽屉底下几个apsc和一寸左右画幅的古老c口镜头,一直没有什么器材可以拿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会玩,你玩的我都没碰过,就是给朋友装装监控那些会接触到,还有就是抽屉底下几个apsc和一寸左右画幅的 ...

大概九几年的时候,我爸买过一台凤凰胶片单反,当时一千多元已经配好镜头从来没拆过,零几年买过一千多元佳能傻瓜相机定焦2AA电池,和一个两千多元尼康扭头脚蹬子相机,当时都能找到CF卡数据驱动有原装线,到了2010年后大概600多元,买了一部库存的富士相机,比较坑人的是XD卡,因为没原装数据线,只能再买个XD读卡器,电池只能用质量好点的万能充。我的话,好像2009年最开始喜欢6120诺基亚录像,录制一些DIY的视频,但是才15fps,画面果冻,然后2011年一百多元买了一部库存的创新口袋摄像机,颜色比发绿的诺基亚正,30fps录像,2013年一千多元买了一部三星奥利奥HMXU20口袋相机,有自动对焦和光学变焦,立体声录像音质很细腻,50fps录像,到了2016年喜欢把华为G525手机弄自行车录像的时候,担心手机摔故障,于是两百多元买H9运动相机30fps全高清,第一次知道鱼眼镜头看着不顺眼,需要一个Defishr鱼眼矫正,但是我的主机配置不够,需要换不变形的镜头省下矫正后期,开始也是不敢更换,自从看到几个运动相机和记录仪镜头更换教程后,然后又买了点相对实惠点的,25元汇东宝3.6mm无畸变镜头换上,当时还有3.9mm的35元无畸变有点贵没有买,大概等效24mm广角骑自行车录像,又买了一颗M12变焦镜头,标注2.8到12mm变焦,实测大概是4到9mm变焦,去公园的时候换成变焦,可以快速微距牌蚂蚁花朵等,发现两镜头一机身换来换去的问题,于是又买了一部F68联咏运动相机换无畸变,多了1080p60fps录像,H9的换变焦,两镜头两机身,省的换来换去。。。那个古老的胶片镜头只能找微单转接环,没有转接环用不了,好像有些高手会自制转接环,但需要工具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