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被拆坏的浪潮服务器电源

楼主(2019-04-22):
好奇害死猫,仅仅把外壳拆出来看看就坏了- -!
本来正常使用的,拆外壳看了下后穿回去就不工作了,大铜片散热器发烫,测量12伏短路。哪位大神有没有办法?麻烦出点主意。

楼主:
检查没有明显烧坏原件,也没有冒烟和炸声

网友A:
估计是哪块短路了,看看绝缘部分和外壳!

网友B:
我猜是拆开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一个小金属进去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哪块短路了,看看绝缘部分和外壳!

去掉外壳测量还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拆开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一个小金属进去短路了

去掉外壳还是短路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61

网友:
看來要加個定語:破壞性拆解。

网友:
我也经常做这种傻事,一般开关管,和稳压二极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前两天也拆了一个,长城的,并且装上后待机正常而且还成功在坛友的指导下找到了离线启动方法,这货功率强劲!我那款输出全是固态滤波!但没有铜散热片!风扇启动时候那风声震撼!如果拆装就坏了还是从拆装切入仔细查有没有螺丝紧固造成的短路或者金属碎屑短路!

网友C:
拆的时候大电容放电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时候大电容放电了么

拆的时候是不通电一天了,5伏输出正常就是12伏短路无输出

网友:
次级mos击穿?

网友:
如果有5V输出(不是辅助电源的话),起码开关电源主电路没问题,12V短路,要重点检查,肖特基是否短路(可能性大,这类电源一般是用的共阳肖特基,全波整流),螺丝是否顶破绝缘垫之类的问题。

网友:
既然5V有,检查12V部分就好了,没几个元件,重点是肖特基~

网友:
知道12V短路,那问题也好解决了,12V不就有几个电容,整流等吗?

网友:
1、先查输出电源线
2、这个电源看似有同步整流,查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是不通电一天了,5伏输出正常就是12伏短路无输出

先断开12v逐个检查电容 mos 肖基特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外壳测量还是短路

有短路找短路外吧,这是最直接的路线!不要猜,找出来就行,如果mos几并有一个短路了,你想办法拆一个脚测量,不是换个,短路就是明显故障,比电压不稳隐性故障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