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条数据线,应该是苹果原厂线

楼主(2019-04-22):
捡到一条很破的数据线,拆开看看是不是苹果的原厂数据线。
这条数据线(已清洗),两头都已破损,线皮老化严重,变成渣状,跟苹果原厂数据线的材质一样。

看看屏蔽层,编织细密。

剪下Lightning信号头,剥开。

看细节,点焊的屏蔽层。

另一面,也是如此。

数据线的细节。分别是黄色的抗拉纤维、绿色D+、白色D-(绿线、白线稍细)、红色电源+极(比较粗)、三根金属多股裸线为屏蔽层和电源-极

看这些初步判断应该是苹果原厂数据线,等用的时候再把Lightning头剥离焊线。
谢谢围观!

网友A:
烧触点了。重新接好线还不一定能用

网友:
焊点和屏蔽罩  原装无疑  山寨才不会花这功夫呢

网友:
变渣的应该就是原装的了,把原皮子扒了套根热缩管就好
牙膏还没到呢

网友:
看那铁壳就知道原厂的了

网友:
第四个触点焦了,用久的都会这样,估计这个头也没啥用了,容易接触不良
之前拆了一个MFI的线,也有屏蔽罩

网友:
看来扔地上很久没人捡了,终于遇到楼主

网友:
胶皮容易烂,据说是环保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原厂的。愿厂Lightning信号头上的胶很难拆,山寨的一扳就能把胶分离。

网友:
金手指烧蚀了,会很快坏掉的

网友B:
线的材质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的材质看着还不错

其实.....苹果数据线芯的用料 还有接口端的安全保护做的还不错,但是材质是数据线里面倒数的,虽然很多牌子的手机配的数据线都用了可降解材料,但苹果的线皮薄一些,而且没有考虑到脏了、上面沾了一些溶剂后、或者暴力拉扯使用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触点了。重新接好线还不一定能用

这东西能否电镀磷青铜之类的耐磨材料?

网友:
谢谢分享,我看也象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能否电镀磷青铜之类的耐磨材料?

原装数据线触点其实就是铜合金做的,上面镀了很厚的一层金,这样抗磨损和导电能力更综合一些。

耳机转接头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但里面有DAC的电路,需要更稳定传导信号,
就用涂层就用银合金代替。

两种插头其实正常用的话,都还是挺耐磨的,烧触点其实还不是磨损造成的,是数据线插头上或者手机接口里面有汗、水之类导电的东西,没擦干净又去插手机
还有就是配的这线皮真的差劲,不管是耳机的还是数据线都容易老化

网友:
謝謝分享  看样子像。

网友:
那个银色镀层据说是镀金升级为铑钌

网友:
第四个触点熔了  ,内部MOS坏了  ,不要修了 ,我的也是这样,能识别,也会显示充电但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