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海力士的E2NAND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19-04-22):
E2NAND:是采用了多芯片封装的嵌入了ECC校验和存储器信号处理控制器的一种NAND闪存,相当于集成了一个小主控。
原以为E2NAND都是LGA60的,看来不是啊!看图片好像海力士闪存编码H2H打头的也是E2NAND,是LGA52(估计是早期的)。
作为苹果手机、平板存储器时,可能这种设计分担了部分CPU存储信息处理工作,可以减少手机CPU的负担。与其他手机同行相比,好像存储读写性能不比人家差啊!
但E2NAND拿来作为SSD和U盘的存储时,相当于数据处理过程中多了一道工序,甚至好比是做着无用的重复劳动,难怪读写慢了,哈哈!

楼主:
E2NAND3.0 的LGA60焊盘针脚定义图
与E2NAND2.0兼容,下边那话的意思,是可以向下兼容LGA52焊盘?bypass模式,是指不使用那些标记的针脚,绕过内嵌的EEC校验?

网友A:
帖子牛逼啊。。。直接把定义放出来了。。。。。膜拜大神,,,,能否把完整的PPT和PDF都放出来让大家研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牛逼啊。。。直接把定义放出来了。。。。。膜拜大神,,,,能否把完整的PPT和PDF都放出来让大家研究呢 ...

https://wenku.baidu.com/view/bb9 ... 0e52ea5518cecc.html
百度文库中有啊

网友A:
谢谢大神,,,,,,小弟收下了。。。。

网友B:
这是给平板之类SOC主控用的,主控ECC能力差,这种早就该被EMMC之类的扇区设备取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平板之类SOC主控用的,主控ECC能力差,这种早就该被EMMC之类的扇区设备取代掉 ...

只能怪苹果特立独行,为了保证利润最大化偏偏采用一些奇奇怪怪的设备,现在E3,E4nand都出来了,前者是NVME的,E4还不清楚,但是飞线到PCIE上面死活智能识别为未知储存设备。。。。其实苹果吹的神乎其神性能在E2时代打不过EMMC,E3 E4时代也拼不过UFS,就是为了垄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小弟收下了。。。。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喜爱杂食罢了。
继续:
总算看完那PDF了,看得云里雾里,好像BYPASS模式俺理解错了。
主控与NAND之间的货物运输,通过E2这个海关时,一般情况都要对货物进行检查的。
BYPASS模式呢,相当于免检,但每次过关时还得出示免检通行证的。
虽然免检通行能比平常快一点点,但是BYPASS模式读写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这种读写需要重写固件;另一方面,bypass模式弃用了LGA60焊盘中间一排针脚,就等于弃用DDR(双倍数据传输速率)功能,无法发挥NAND应有的性能。
如此看来,Not used in bypaass mode的那几个针脚是很关键的。
Vref ——参考电压
DQS,DQS# ——差分信号
RE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难道是Reset?
TCKC,TMSC ——估计就是测试时钟信号,测试模式选择
ZQ ——校准?

TMSC这个针脚能不能屏蔽掉E2NAND上的MS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喜爱杂食罢了。
继续:
总算看完那PDF了,看得云里雾里,好像BYPASS模式俺理解错 ...

我这么给你说吧,根据大神的说法,E2nand都是双模式的,可以像SSD或者EMMC那样主控控制,也可以绕过主控直接当nand用,你说的非常正确,绕过主控走nand就会放弃DDR,因为这货的DDR是由苹果CPU开启的,另外HY系列的片子都有后门的,利用特殊引脚灌进去电压自动启用bypass模式,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3267U盘或者SSD但是东芝/闪迪就很少,东芝闪迪需要代码或者说是特殊的电脉冲才能启动BYPASS模式,这点很贱,而且这个技术和闪迪是有交叉授权的,闪迪1CE的片子就是内置一个类似于主控的控制器,利用代码控制ce而非常规闪存利用电平控制CE,如果想把闪迪恢复成电平控制CE必须用特殊方法干预内部译码器或者干脆解扣

网友:
其实就是个带控制器的NAND,跟emmc类似。现在有些UFS不也是有后门吗直接绕控制器读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