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一罗技Logitech MX500 鼠标拆解

楼主(2019-04-22):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之前看到有坛友拆过,我就以为内部是一样的,
今天收拾的时候翻出来,心想拆开看看吧,结果和坛友拆的不一样,然后就上图了。

外观,其实全好,连按键都没问题,就是dpi太低了,只有800DPI的分辨率,
。对于以前的小显示屏来说还可以,大屏要移动一个对角都很吃力了,所以就没用了。

三颗螺丝,就是要伤贴纸。

扒开,全黑色板子。

侧键板固定在上盖的,上下盖一根排线连接,拔下。

连线全是插头,赞一个。

按键板,光栅轮。

罗技的滚轮一直觉得是最好用的。

侧面按键板。

侧面按键板背面。

主板,忘记拍背面了。

外壳,侧键按钮。

侧键按钮内部。

全家福,螺丝一共都有16颗。
有用的就是得到5个欧姆龙微动 D2FC-F-7N

下面是和坛友的对比图,我这个看起舒服些吧

网友:
楼主拆的才是MX500,黑色双面pcb板和半透明背板只有这个型号才有。但那个坛友拆的就不是了,MX510的可能性更大些。
MX5XX和G400系列的模具都差不多的,外观也类似,主板、外壳、按键小板可以互换。

网友:
做工很养眼,板子都分几块了

网友:
当年这个鼠标可是不便宜~

网友:
棕色那个和MX518的 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A:
謝謝分享 造型看着简单,没用过效果如何。

网友:
以前的光耦滚轮罗技弄过不少,后来有些变成了滚轮编码器开关。

网友:
表示现在还用MX518,只是中间的滚轮有时候会失灵或者抖动,不知道哪位高人能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造型看着简单,没用过效果如何。

这不算简单了吧

网友(2019-10-06):
謝謝分享 ,多长点姿势!

网友(2019-11-16):
嗯嗯  鼠标还是富伦的 大鼠标爽

网友B:
罗技鼠标很大一部分型号会偷偷上传资料文件到它主子那里去,我的M510也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网友:
做工比另一款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技鼠标很大一部分型号会偷偷上传资料文件到它主子那里去,我的M510也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

鼠标还能上传啥?

网友:
黑色板子确实漂亮,既然老货分辨率低,可以试着复刻一块电路板放置新款的主控,甚至可以上无线。只是光路部分很难调吧

网友:
官方有复刻的MX500买的!好像是299吧!双十一还有促销。本来打算入手502的!

网友:
和我的mx518差不多,不过我的滚轮出油了,还一股味道。后来把滚轮的胶刮掉了,用着还可以。

网友:
棕色看起来好山寨

网友(2020-01-20):
这个鼠标我拆修+清理了10多个,太难了 哈哈哈

网友(2020-03-15):
还是518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