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高中的时候就心水飞利浦电视的流光溢彩,自己用Arduino给显示器做了个。

楼主(2019-04-22):
先看下别人的效果,我没录。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9146061/ 下文的图初IDE设置外,都是转载来的,我做的时候没有拍照,如有侵权,通知立删)
先准备以下东西
1、Arduino nano 深水宝10元包邮X寨版 (顺便买点,面包板,杜邦线)2、WS2812B灯带(建议60灯珠的,5V电源,我用的2米,卖家说每颗灯珠0.3w,120个灯珠要36W,TAT留下穷人的眼泪,买不起5V的开关电源,接电脑电源D型口上了
黑色接GND,红色接5V+ )
3、Arduino IDE
4、电脑上用的软件:Prismatik X64 下载地址
5、带显示器的电脑
下面开始教程
一、安装好Arduino IDE  下载地址 安装完毕后,先做3个工作1、下载FASTLED库
IDE工具栏—项目——加载库——管理库——搜索下FASTLED 下图第一个就是,点击安装

2、修改开发板
IDE工具栏——工具——开发板——选Arduino nano 如下图(如果你跟我一样是X宝买的10元包邮要,还要修改下面的处理器,选择OLDBOOTLOAD)

3、选择开发板端口,自己看电脑设备管理器吧,就不详细介绍了
二、复制代码,刷机(没找到坛子的代码在哪?代码也是别人的开源代码)
见附件
1、灯带接线
灯带一般有公母2口,有5跟线,如下图

我们用到母口的3跟线,红色的5V+白色的负极,绿色的DATE线,绿色接到开发板的D6针脚(面包板,杜邦线就排上用场了)。注意电流较大,电脑USB拖不动。

2、与显示器贴合
把灯条粘贴到显示器的边框上,从显示器背面右下角开始向上然后绕最上面一边到最左下角去(这样做是因为在控制软件里,方便控制和识别)
三、控制软件的设置

Prismatik X64,无脑下一步,到如图所示,修改开发板的端口号

修改灯带排列方式(软件是从右下角开始第一个灯珠的,所以从右下角开始贴)

然后无脑下一步。慢慢享受吧

楼主:
代码在哪添加?我每点斜体啊,怎么都斜了?

网友A:
看了半天,话说实物效果图呢?!

网友B:
这是个太监帖吗?快快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太监帖吗?快快接上吧!

自己看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话说实物效果图呢?!

自己看视频吧

网友:
在显示器背面边上贴一圈LED?

网友:
其实,放在主机里面才好

网友C:
没搞懂你的Arduino是如何获得显示器上正在显示的颜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你的Arduino是如何获得显示器上正在显示的颜色的?

我也想知道这个,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这个,同问

 我看好像是 Prismatik X64 这个软件做到的。

网友:
 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是一种根据显示画面实时调节颜色的氛围灯。

网友:
求详细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你的Arduino是如何获得显示器上正在显示的颜色的?

Prismatik X64 这个软件啊

楼主:
很详细了啊啊

网友E:
期待楼主出个智能电视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楼主出个智能电视版的

智能电视的有,基于 stm32  或者树莓派,有个视频教程 我找到了发帖子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智能电视的有,基于 stm32  或者树莓派,有个视频教程 我找到了发帖子上

666666啊   不过怎么看起来好像不能像飞利浦流光溢彩电视那样  直接从画面中获取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666666啊   不过怎么看起来好像不能像飞利浦流光溢彩电视那样  直接从画面中获取信号    ...

你是想看电视的时候有这个效果? 用个电视棒把电脑做电视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