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2V16.5A开关电源

楼主(2019-04-22):
上周出差,正遇所住四星宾馆部分内装,在废堆中捡到一只12V16.5A开关电源,其他废弃物无视。本想用它改可调电源的,但拆开后看“肉”不多打消了想法。

网友A:
看外形蛮唬人的,内部一看满满的山味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形蛮唬人的,内部一看满满的山味儿。。。。

PCB上很多元件位上的零件被节减了

网友:
求赠送,之前先试好坏。

网友:
比电动车充电器好一点

网友B:
背面有贴片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有贴片元器件

没有,因为没有才没完全拆开

网友C:
LED电源吧!那应该不是换气扇,那貌似是吸尘器风扇

网友D:
电源要是好的,可以作路由。光猫,机顶盒集中供电啊,因功耗小可把风扇线拔掉减小噪音,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高压侧精简太多了

网友E:
居然没人捡其他?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因为没有才没完全拆开

背面空的?这电路设计相当简约啊

网友F:
监控摄像头应该有点儿搞头,固定电话里也有可能拆出个音频功放一类的小玩意儿

网友G:
看着像是省了一些元器件,用导线替代,不过外壳可以装电池组等其他东西。

网友:
里边的散热风扇不错。  今天刚从某宝撸了1个给18650座充用 是大洋包邮。2cm 12V的,  真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电源吧!那应该不是换气扇,那貌似是吸尘器风扇

LED灯带驱动电源,户外广告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要是好的,可以作路由。光猫,机顶盒集中供电啊,因功耗小可把风扇线拔掉减小噪音,我就是这么干的。 ...

通电测了一下,电源是好的。集中供电是个好想法,但这个是200W电源,空耗相对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像是省了一些元器件,用导线替代,不过外壳可以装电池组等其他东西。 ...

确实省了很多元件,都是为了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没人捡其他?怪了。

住旅馆的都是外地人,捡这些东西携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监控摄像头应该有点儿搞头,固定电话里也有可能拆出个音频功放一类的小玩意儿 ...

这两件东西都不小,可拿但不好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