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创新Creative Video Blaster MP400 CT6080

楼主(2019-04-22):
创新的 Video Blaster MP400 解压卡,ISA接口,没有时间去网上查找具体的资料,就简单的放出图来给大家看看,还请见谅!
得到这块卡的时候,记得两个线是插在侧面的接口上的,未来保存方便拔了下来。

有点可惜,东芝的这块芯片表面被部分磨损了。C-Cube是最早实现VCD商业化的公司,而且也是华人创办后来被LSI收购了。

显卡有点长,这是中间的部分。

显卡的背面,很简洁了。

背面标签细节。

接口部分

线缆1

线缆2及线缆接口

不知为什么,上图缺了个针脚,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创新显卡不常见啊,那两个3.5插口是耳机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新显卡不常见啊,那两个3.5插口是耳机输出吧

没有查到资料,只记得拿到这块卡的时候,还以为是块声卡,这2个口是音频输入输出的口。而且,那根黑色的线是插在这2个口上把它们连起来的。

网友B:
是VCD解压卡,不是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VCD解压卡,不是显卡

谢谢,马上修改

网友:
15针显示接口里面的针没有完全用到,有的针是没有用的,所以缺针很正常。
这个线是一头接显卡,一头接这个卡的显示输入,然后显示器线缆接头接这张卡的另一个15针接口,就像后来的巫毒卡一样。

网友C(2019-11-13):
只有5个针有用,分别是三色三针,行频/场频各一针,其它都是不用的。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C:
只有5个针有用,分别是三色三针,行频/场频各一针,其它都是不用的。

分别有三组75欧的同轴,也就是6根线了,然后行场地,然后ddc,然后m/c
这个是标准

网友:
这是视频解压卡,我也有一块,当年可以看VCD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吧,当年一块普通的解压卡都上千,这个东西主要用在386和486上,那时的显卡基本不具备解码功能完全靠CPU解码,而CPU解码最低要求是奔腾75,早期的60和66都不行。我就用486软解码看了好多年,勉强可以看声音画面能够同步帧数基本维持在22-28帧。那个年代VCD机也不便宜啊,,租了碟子复制到电脑里可以随便看,还帮一个租碟子的店铺刻录过碟子,基本看碟免费还可以赚点材料费

网友(2022-09-05):
95年的玩意,比我小不了几岁

网友:
当年的高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新显卡不常见啊,那两个3.5插口是耳机输出吧

这不是显卡,是视频解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