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认识的显卡,那位大神认识?Altera Arria 10

楼主(2019-04-22):
今天朋友给一个显卡,结果在百度上查不到,有那位大神认识

网友:
不是显卡~~你就理解成高端巨型单片机。

网友:
这不是显卡,这是FPGA

网友:
这是FPGA不是显卡。

网友A:
不是显卡,是采集卡,如果是好的可以用在专业设备采集数据上面

网友:
AlteraArria10FPGA硬件加速卡参数和使用(转)2017-09-23 09:34:19          来源:qq_39409559的博客  收藏   我要投稿

Arria 10 FPGA硬件加速平台提供了大容量/高带宽的内存,双路8通道超低延迟的通信传输接口,是理想的数据加速平台和应用加速硬件解决方案。

平台采用的Arria? 10 FPGA速度等级的收发器最高传输速度达到14.2Gbps,2个外部超低延迟的56G QSFP +模块,2个8通道高速互连扩展接口,使客户能够开展更广泛的高速互联应用。对于需求大容量高速度内存和存储的设计,提供两个独立Bank的DDR4SODIMM SDRAM,二颗QDRII+SRAM,以及高速并行闪存。该平台完全支持所有高强度的应用,如低延迟的高频交易、云计算、高效能计算、数据采集、网络处理和信号处理等等。

一、主要硬件参数:

1.FPGA:Altera Arria 10FPGA 10AX066N3F40E2

2.FPGA的配置

1)板载USB Blaster下载线

2)基于MAXII CPLD和并行FLASH的Fast passive parallel(FPPx32)配置

3.时钟系统

1)50MHz晶振

2)预留1个100MHz差分晶振

3)两片可编程时钟,提供125MHz、322.265623MHz等8路参考时钟输入,分别接入逻辑时钟输入和收发器Refclk。

4.存储器

1)2个独立DDR4SODIMM插槽,每个插槽支持最大16GB 2136 MHz的SODIMM 模块;

2)2颗独立的QDRII+ SRAM

3)256MB FLASH

4)4K bit EEPROM

5.通信接口

1)2个QSFP+连接器,每路最高可支持到14.2Gbps,4路支持到56.8Gbps;

2)2路SATA

3)PCIex8支持PCIe 3.0

4)2个高速互连扩展接口,每个接口有8对高速收发器(一对是指:1路RX和1路TX),每个lane最高支持14.2Gbps。

6.电源

1)6引脚电源接口,12V DC输入

2)PCI Express连接供电

7.其他

1)4个LED

2)1个复位按钮

8.板卡物理尺寸:219.17x103.39mm

二、应用领域:

◆Open CL高性能计算

◆高速数据采集

◆高速串行通讯

◆高频交易

◆云计算

◆基因比对

网友:
你这个是nvdia 的Gsync 硬件垂直同步卡,用于高端显示器(144 hz等)垂直同步,防止画面撕裂的图形处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卡,是采集卡,如果是好的可以用在专业设备采集数据上面

这个有资料吗?还是不怎么懂,能帮我找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