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机顶盒,支持语音控制+IPTV最好。

楼主(2019-04-22):
家里父母不会用这种传统遥控器控制机顶盒选台啥的。。

看到我二姨家里那个支持语音输入,小度小度 ,我要看 安徽卫视,,就自己打开了。。

我也想搞个这种机顶盒,不知道哪位有推荐。。如果能支持IPTV就再好不过了。。

不支持也行。
主要是语音控制,或者是遥控器蓝牙的,带那种鼠标功能比较方便选择的。。。

网友A:
你说啥它都在听,
没准儿听了还会往外(回)传,

要只是评价一下节目也就罢了,
要是唠点儿私密的。。。

反正我是不敢用这类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啥它都在听,
没准儿听了还会往外(回)传,

这个倒是无所谓。。
毕竟我妈那习惯,不用的时候直接拔电源。。

网友:
同求,老人用机顶盒老觉得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无所谓。。
毕竟我妈那习惯,不用的时候直接拔电源。。

还好不是直接剪电线

网友:
广电的机顶盒,他的遥控就是简单的

网友(2019-09-01):
创维小度盒子

网友:
一般支持语音控制的都是零售版机器,支持IPTV的都是定制版机器。
某写省份提供支持语音控制的IPTV设备,但是在刷机后。语音可能失效

网友:
㎝201-2 现在最多了 二手盒子加遥控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