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一个闪迪128G U盘 坏了 来请教论坛的大神

楼主(2019-04-22):
一个闪迪128G U盘,坏了,技术不行搞不定了,来论坛请教各位大神。
现象是:正常使用时突然读不出来盘了,拔下来重插上U盘上的指示灯狂闪,读不到盘,再拔下来重新插上能认到盘符,但打不开,也格式化不了,再拔下来重插上U盘上的指示灯狂闪,读不到盘,不停插拔就如此这样不停的反复。。。。量产也量产不了。废话不多说,下面上图。

网友A:
用sm3267工具量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m3267工具量产试试

试了很多了,都不行

网友B:
多少钱买的?可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可能是假的

用了一年多,之前用的好好的

网友C:
肯定是假的,闪迪不用别家颗粒的(废话,东芝好基友给他供应高质量晶圆),还有你这主控也是被动过的,闪迪虽然用别家主控,但是闪迪版本的3267L应该是打闪迪标记的。。。综上所述这盘除了板子都是第三方的货,,,,,回到主题来,找最新的工具然后短接量产,大概率是T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假的,闪迪不用别家颗粒的(废话,东芝好基友给他供应高质量晶圆),还有你这主控也是被动过的,闪迪 ...

闪存是TLC的,海力士, 单片128G肯定是TLC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闪存是TLC的,海力士, 单片128G肯定是TLC的了。

给你查了,是TLC,3267支持无误,你这问题感觉是虚焊之类的,你先找3267datasheet,如果没错我记得是U盘脑袋朝上然后主控左下角短接,短接上3267工具。。。。。考虑到HY是漏电王,楼主真的下决心要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查了,是TLC,3267支持无误,你这问题感觉是虚焊之类的,你先找3267datasheet,如果没错我记得是U盘 ...

最近有空,想折腾一下,死马当做活马医,请指教。

网友D:
换个主控吧修多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主控吧修多费劲

我也在想是不是主控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想是不是主控挂了,

这是你的图片吗?看样子主控健在。。。。继续换版本找到能支持这个颗粒的为止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的图片吗?看样子主控健在。。。。继续换版本找到能支持这个颗粒的为止33. ...

是我的图片,就刚才试的时候截的图

网友B:
我手里有一个假128G的,感觉是8G量产的128,但我量产改不回来,只能用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一个假128G的,感觉是8G量产的128,但我量产改不回来,只能用8G

我的刚才搞定了,换了N个工具

网友E:
一眼识别就是个假货  1.闪迪从来就没有用过其他的主控【旗下的优盘 固态硬盘都是如此】2.闪迪旗下的优盘和固态硬盘向来用的都是自家的主控和NAND闪存颗粒。不会用第三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眼识别就是个假货  1.闪迪从来就没有用过其他的主控【旗下的优盘 固态硬盘都是如此】2.闪迪旗下的优盘和 ...

一开始拆开我也以为是假的,但看颗粒打标那些又不像假货,另外当时买回来的时候我也测过容量。昨晚换了个18年更新的工具量产成功了,目前来看应该不是假的,目前测试中,就是性能不咋的,读写最高速度才110左右。

网友F:
  这么多人回复,我来说下,这串红色英文说是闪存ID 不匹配吧~~~为什么没人告诉你 你是不是选错闪存了
别手动选颗粒啊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人回复,我来说下,这串红色英文说是闪存ID 不匹配吧~~~为什么没人告诉你 你是不是选错闪存 ...

哦哦!谢谢!我一开始确实是手动选的颗粒,但是自动也不行!后面找了一个18年的工具量产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