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芯光纤入户,怎么接不同的运行商啊

楼主(2019-04-22):
单芯光纤入户,怎么能接不同的运营商啊,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把两根光纤绑在这一根上,拖过去。

网友B:
弄个复用机,或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根光纤绑在这一根上,拖过去。

关键是据广电的说,他们和移动的汇聚点不在同一个楼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复用机,或许可以

两家运营商的,汇聚点还不在同一楼层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有没有自己重新穿线的可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自己重新穿线的可能啊

如果能穿新光纤的话,就好办了,不是问题

网友:
线材,施工费用

网友:
听说有分光器。。我没用过。。你去了解下。。

网友:
估计无解,最终还是要二选一

网友:
汇集点不在一起,你家一根入户光纤?这个开发商肯定有猫腻,我们这边小区广电的汇集点和电信联通移动的汇集点也不在一起,但是入户是两根光纤。

网友:
解决成本很高,需要使用波分设备,建议还是再穿一根吧,还有线可以拨开看下,有些皮线光缆里面是2芯的,两心的光缆只要熔接就能使用俩运营商的网络业务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已经确定是单芯的,现在要想解决,就只能考虑怎么单独穿纤了,貌似单芯光纤很便宜,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已经确定是单芯的,现在要想解决,就只能考虑怎么单独穿纤了,貌似单芯光纤很便宜,就是不知 ...

如果能从房间用旧线带到电井就容易了,楼层是用直线的大线槽做的,如果里面没有什么线直接穿就过去了 有太多线可以买根PVC的3分大的线管绑上穿过去,有些小区的电井箱是锁上的,只能叫电工,如果这种服务小区要收费,最好是私下跟电工联系这样可能收费便宜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从房间用旧线带到电井就容易了,楼层是用直线的大线槽做的,如果里面没有什么线直接穿就过去了 有 ...

谢谢指点啊,我们弱电间是锁着的,等问问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