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在7106年代的数字表怎么测交流低电压的?

楼主(2019-04-22):
看了好几个7106芯片的表,交流电压档都是 200V 500V,

如果测一个10V的交流电压,用 200V档测出来结果是 9.5V, 误差5%了,推测是二极管压降损失了0.5V。

那么问题:在7106芯片使用的年代, 采用7106芯片的数字表怎么测交流低电压的? 难道是需要用指针表10V档配合使用?

网友A:
找个7106的万用表来研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7106的万用表来研究啊

有啊,我手里有两个
一个 UT33B
一个 DM-100

都是二极管半波整流。并且也没有10V 交流档。

网友:
三极管整流吧

网友B:
好一点的表一样可以测低压交流电压,你的表是简易型的才会那样

网友:
无论是7106还是别的什么芯片,无论是表头还是万用表,测交流都不会用简单的用二极管整流,要用有源精密整流电路,指针表那个时代是技术限制了
楼主的应该是个交流表头测10伏首先要跳到20v量程,校准后再测。即便200v量程校准后也就是少一位分辨率
照楼主的理解7106的ac200mv档是没法实现的

网友:
接成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我手里有两个
一个 UT33B
一个 DM-100

我记得有一种数表头可是可以测量交流的,里面就是7107,量程1.99v或19.99v或199.9v

网友C:
7106也有200mV交流电压档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06也有200mV交流电压档的表。。。

200mV 交流档具体电路是什么样的?要放大?

网友:
这个也是用的71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一点的表一样可以测低压交流电压,你的表是简易型的才会那样

看来确实是简易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mV 交流档具体电路是什么样的?要放大?

前面白写,11楼的朋友给了电路,是有源的精密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