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牛电动车的充电保护板坏了,拆开修

楼主(2019-04-22):
小牛电池,之前由于长时间存放导致充不进电,感觉是保护状态。拆开短接负极充电结果有5组电芯坏了,更换了国产电芯发现保护板不通,测量电压采样通道,第8串的这个三脚器件与其它的兄弟电阻不一样,但我又搞不准这是什么器件,型号是KFH544,百度也没有结果。请教论坛大神,这是什么器件?是什么作用?可以用其它型号代替吗?

网友:
可能是个三极管或mos管之类的,有晶体管测试仪的话好吧,吹一个好的下来测测便知

网友:
密密麻麻 能分析出来都是非一般之人

楼主:
能提出这种问题在大神眼里是小白中的小白啊看符号是MB,到底是啥玩意哪位大神能指点迷津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mos管~

网友:
看看这个是吧

网友:
小mos管,放电均衡用的,失效模式一般常导通  。  挂了的话 直接去掉就ok了 ,这类保护板一般都是ti的bq76930的方案,可下载公版原理图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确实是mos管。

网友:
好修,原理也好懂

网友(2020-09-08):
只换一组电池的话不是长久之道,不均衡的电池组注定用不久!!!

网友(2020-10-16):
哪里有靠谱的电池买啊 48v10a电池组

网友(2020-12-01):
武汉彦阳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yybms.com
小牛电池,小牛保护板。兼容原装电池,支持扩容,支持大电流改装。
微信:18108628509(杨先生)   13570593673 (何先生)

网友(2020-12-31):
原装保护板确实好难搞定啊

网友:
通病之一,一般可以维修的,15038082007,微信同号

网友(2021-09-04):
搞不懂这玩意,我的原装保护板也坏了,去贴吧啥的看了下科普去东湖动力买了块小牛的保护板,用了大半年感觉还不错,没遇到过什么bug,兼容性跟稳定性都不错

网友(2021-11-15):
现在小牛也没好的更改,还是老的一套。小米的就智能多了。

网友(2025-01-03):
6楼正解,小MOS管。

网友:
所谓的均衡,就是哪一颗电芯不行了,充电时就给它一边充电一边放电,这样才能保证其它的电芯都充满

网友:
密密麻麻的 非一般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