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下我的ut890d改锂电,加触摸开关

楼主(2019-04-22):
优利德ut890d,是我的第一块也是唯一的万用表,对业余爱好者来说够用了。刚买来的时候,就发现9伏电池不耐用,背光都开得少。在数码之家逛了这么久,不拆不改明显不符合论坛的精神。现在我的ut890d已改单锂电,加触摸开关,改低电压提示,背光常开(改了锂电就任性一把),觉得很实用,满意。因为焊上屏幕前忘记了拍照,所以没有低电提醒和背光常开的改动图,实际上电压提醒就是改下分压电阻的比例,背光常开就是绕过芯片控制的三极管直接连上电源,对大家来说没什么难度。图有点少,但能看明白,大家就将就将就吧!

网友A:
大兄弟,你的手机电池是什么升压多呢?

网友B:
搞这么复杂啊?我VC890D改物理开关,在侧面的,反正要放包里带出去的话就打到OFF档,电池用pos机的小锂电两颗串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你的手机电池是什么升压多呢?

这手机电池带硬塑料盖,很有年代的感觉,甚至有点像对讲机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机电池带硬塑料盖,很有年代的感觉,甚至有点像对讲机的电池

确实很有年代了,厦新翻盖手机的电池,较薄,十几年了,没拿去换盆,继续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复杂啊?我VC890D改物理开关,在侧面的,反正要放包里带出去的话就打到OFF档,电池用pos机的小锂电两 ...

触摸开关,不需要在外壳钻孔和固定,看起来和用起来都十分高大上,何况改造很简单。试问万用表立在桌子上使用时,物理开关用一个手指能方便开关吗?触摸开关就可以,只需手指头轻轻一抚,它就如你所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你的手机电池是什么升压多呢?

没有升压,这款万用表实际是支持3v供电使用的,新款已经改成2节AA电池的了

楼主:
谢谢打赏的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开关,不需要在外壳钻孔和固定,看起来和用起来都十分高大上,何况改造很简单。试问万用表立在桌子上 ...

我的开关太长了不能在正面安装,只能放侧面了,万用表立着的时候也就正面一个手指能按下去啊,反正我ut39是没问题,开关轻按就能按下去。

网友(2020-02-10):
改锂电影响测量精度么

网友(2022-02-18):
我是废锂电池加船型开关物理关断,1元充电板加升压电路,直接在表上开口(空间够大),没电了就充电,反正用的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