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衣机进水管接口漏水(已解决)

楼主(2019-04-22):
如题,接口内胶圈老化失去弹性,接口在水压下滴漏较大,之前在接口处糊了一层薄的热熔胶,勉强可以用,但是不够理想。现在有个想法,打算用705硅胶,固化后弹性比热熔胶好,不知道可不可行,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没?已完美修复,705太软抗撕裂不行,找到一个硅胶圈,弹性足,在合适位置套上胶圈,包一层胶布防止位移,就好了。有时侯充分利用手头的材料,就能低成本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在进水口装个水阀不就行了,不用的时候水阀关了就行了

网友:
一般淘宝几元还包邮一根,换了呗。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一根新的吧,万一哪天把家里泡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就是小区店里,也只是10元一根。

滴水、漏水造成的后果也许很大。

这不是玩,这影响家庭生活和邻里关系的。

网友:
套几层热缩管试试
话说一根新水管子也不贵

网友:
水、电、气,对家庭生活非常重要,不可马虎,捡好的买。

网友:
实在想省钱就把孔里黑色O型圈挑出来换掉

网友:
换一根吧,哪天要是不在家漏水就不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毛病,用热缩管套在水龙头上解决了.一层就够.

网友:
车床夹具,皮带、皮带轮是亮点,

网友:
上生料带,多缠几层

网友:
坚决不修,塑料老化,价值不高,淹了就惨了。

网友:
这个密封圈是折叠的,出水口压力越大越紧密,不是硬密封!最好换一个管子,TB 密封圈邮费太贵,整管6元?如果不想换管子,把新买的管子密封圈拆下换上,一般原装管子质量好。我刚刚换过!注意密封圈很薄,不要用尖锐物器!

网友:
你的办法不保险!原理不对!

网友:
这种洗衣机接头应该换成4分接头,安全可靠。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坛友!目前先试看强度行不行,如果实在不行再淘宝,因为平时使用时才接上,要满足经常拔插,不然直接封死就简单了。

网友:
按以往的经验,有可能是水垢造成的,泡在食醋里几个小时再用清水冲洗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快速接头,工业那种。

网友:
你这么折腾,家中发生漏水事故,得不偿失,建议方案

第一种,普通洗衣机水管+洗衣机水龙头

第二种,普通洗衣机水管+洗衣机防脱水水龙头

第三种,4分螺纹洗衣机水管+4分八字阀,防漏水效果好,八字阀只能给洗衣机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