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谁知道这个铜片怎么放?CHY DT-9205A

楼主(2019-04-22):
求帮助!!!!!!

网友:
丢人了丢人了。。。。。。编辑掉编辑掉
我理解错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
看电路板痕迹,如果每一圈都接触看上图情景应该是放最外圈

网友:
刀盘位乱了吧,老坛里有这型号的万用的拆解,但是那个坛友没拍清刀盘图
VC-9205A+的是这样,楼主可以尝试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仔细观察v片与塑料两端连接的部分,放了v片的会稍微光滑点,与没放的有一点点差别,如果实在看不出就参考别人的拆机图

网友:
楼上的方法就可以,都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