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动车正弦波控制器

楼主(2019-04-22):
我原车控制器出现问题了,没次刹车后就断电了,必须要关闭一次电门才可以正常用,检查刹把断电开关也无问题,于是就在网上淘了两个无锡力海的正弦波控制器,到货就折腾,怎么接都感觉不对,要不就是速度过快起步太冲那种,并且是一扭转把就是全速那种,不受转把控制那种,还有一种接法就是速度受控,但就是转速太慢,怎么弄也不正常,有玩过这种控的朋友说说是不是这种控有可能电机不匹配啊?我在网上查询说正弦波控制器需要匹配电机,要是这种控真是挑电机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A:
转把接法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把接法不对吧

怎么会是转把不对?我有组接法速度受转把控制的,还有我用万用表测试转把输出信号随转把变化的

楼主:
有这方面高手没,出来说说吧

网友B:
霍尔的相角有60°和120°的,您看一下能不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的相角有60°和120°的,您看一下能不能设置

相角不对根本转不起来的

网友C:
要配相的,具体可以百度下。记得共有36种接法
话说正弦波控制器体验是非常好的,静音还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配相的,具体可以百度下。记得共有36种接法
话说正弦波控制器体验是非常好的,静音还好控制… ...

我配过了,但感觉都不正常,不是速度不受控,就是速度太慢

楼主:
有朋友能说说什么原因不?正弦波控制器是不是有可能与电机不匹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朋友能说说什么原因不?正弦波控制器是不是有可能与电机不匹配

前几天买过一个爱玛控制器,商家是这样说的:::买家注意:重要的事说3遍,根据国家要求,电动车时速每小时必须小于20公里,爱玛控制器出厂已经限速,没解除限速之前,速度在20KM/h,这不是质量问题,解除限速方法:关电状态下,转把转到底,同时握住刹把,再打开电门锁,3秒之后松开,即解除限速成功,解除后每小时可以达到30KM/h以上。单独绿色线不要插!插上会烧控制器!绿色子弹头一根线请空着!!!爱玛现在控制器都加了刹车启停功能,起步前先刹一下刹车,才能走,为了行车安全,不小心碰到转把不会走,请知悉!2个外接防盗器插头如果原车不带防盗器,请不要插空着,,你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买过一个爱玛控制器,商家是这样说的:::买家注意:重要的事说3遍,根据国家要求,电动车时速每 ...

这个控是14年的,应该不存在这个限速吧,就算限速的话速度也不对,我试了完所有组合都不正常,只有两组速度受转把控制,但转速很慢,其它组合不受转把控制,稍微妞一点就是全速,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