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品胜移动电源(易冲)超难拆解

楼主(2019-04-22):
尾插坏了需要拆解,这玩意壳子超声波焊接一个整体,我用刀片围着四周划了一会螺丝刀慢慢别开的,相当费劲最后手都划破了
wechat_upload15559262895cbd8d11a2e57
wechat_upload15559262905cbd8d128014e
wechat_upload15559262915cbd8d134d503
wechat_upload15559262925cbd8d14243af

网友A:
自从 小米 出了充电宝之后,品胜等牌子就沉寂了。

网友B:
对于这种外壳,用锤子对着一角砸两下就很容易裂开了

网友:
没有什么塑料壳是锤子解决不了的,要是有,那是你没使劲

网友:
最后那个手势,啥意思

网友:
看来借一个台钳最好,四周都稍微压变形应该能裂开,不管外壳美观的问题,可以用电磨沿着缝隙切凹槽,然后弄开。楼主的品胜好像是2串4节锂电池,输出降压到5V,充电恒流2A输入,输出电压达到8.4V后恒压充电,小于一定的电流切断充电变绿灯。7500mah品胜有一些版本是3节串联,接一个风扇头引出来,接电脑风扇正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 小米 出了充电宝之后,品胜等牌子就沉寂了。

不过说实话品胜的充电头还是很不错的,我的品胜2a充电头用了六七年还是完好的。

网友:
最后那个国际通用手势很强势。

网友:
慰问一下,这东西,在收破烂的手里,都是一样容易

网友C:
品胜的产品壳子确实可以,很厚实很难拆,这种塑料耐用程度甚至比小米铝合金好,拿在手里也比铝合金舒服,铝合金稍稍磕碰一下就是一个凹空。不过电路及用料和转换效率,小米充电宝在业界算是标杆了,希望小米出一部分abs+pc外壳的充电宝,这样放着裤兜也比铝盒金好。

网友(2019-06-02):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外壳,用锤子对着一角砸两下就很容易裂开了

我没有,用的手钳子一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胜的产品壳子确实可以,很厚实很难拆,这种塑料耐用程度甚至比小米铝合金好,拿在手里也比铝合金舒服,铝 ...

铝合金散热好,安全防爆,防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