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坛友福利,原装一千元二千元头戴

楼主(2019-04-22):
给坛友福利,喜欢DIY的朋友们请来,原装头戴喇叭出货,30元一对,包频响测试配对包邮!
      BEATS魔声原装拆机喇叭BEATS单元 头戴耳机单元40MM喇叭单元直接拍,拍时备注数码之家,我就会改邮费和价格,30一对还包邮,这个耳机喇叭也是二千多的行货上的,好货!

    安桥型号ES-FC300耳机

原装安桥40mm耳机单元 头戴耳机单元行货一千一喇叭
和上面一样的直接拍,拍时备注数码之家,我就会改邮费和价格,30一对还包邮,这个耳机喇叭也是一千二多的行货上的,安桥是日本专做音响的,出了几款耳机,素质还是杠杠的,好货!

自家调音DIY定制旋转轴折叠便携头戴式耳机
   这是纯手DIY的头戴耳机,壳子用料一般,但耳机音质真是好得没朋友,一耳朵就有二千元的音质,可以买了听听,给坛友福利,70还包邮,不喜欢可以无理由退货。这个是以声音音质来说话的,绝对秒杀市面一众耳机,手机也可以推得动推得好,做一条我也得花一二个小时,比那些小工做的还是精细多了吧,所以大家别错过好东东。拍时备注数码之家,我改价格。

网友:
支持下,就是家里耳机太多了,不然就入一个试试

网友:
要声卡推不

网友:
有点心动---请问有没有用料好一点的成品(价格可以高一点)

楼主:
手机就可以推动,可以推好,32欧的。

网友A:
自家调音DIY定制旋转轴折叠便携头戴式耳机   这款用的哪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家调音DIY定制旋转轴折叠便携头戴式耳机   这款用的哪个喇叭!

用的原装单元,也是行货售价贵的,这款耳机除了壳子一般外,声音超赞,素质在那里。给坛友的价格实在是低得可以,70包邮减去邮费,单元要成本,壳子成本,调音棉成本,加上做一条花一二个小时测试调音,手工费都不止。用耳朵收货,二千元以上的声音实实在在,也不用吹,连锡丝都用的日本千住的含银锡丝。只是为了增加点销量,做个宣传,欢迎老烧买。

网友:
成品耳机用的是上面的两种单元还是别的?

网友B:
成品耳机用的是上面的两种单元还是别的?我看说明没写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耳机用的是上面的两种单元还是别的?我看说明没写明

是别的原装单元,不是上面二种

网友:
拍了一对,玩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原装单元,也是行货售价贵的,这款耳机除了壳子一般外,声音超赞,素质在那里。给坛友的价格实在是低 ...

说的那么好,那就来一条,表示对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那么好,那就来一条,表示对你的支持!

谢谢亲的支持,音质好,素质赞,我就用XK1060推已好听到醉了。索尼手机听也是解析细节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原装单元,也是行货售价贵的,这款耳机除了壳子一般外,声音超赞,素质在那里。给坛友的价格实在是低 ...

看来不买都不行了,也来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别的原装单元,不是上面二种

请问用      BEATS魔声原装拆机喇叭BEATS单元  做   一副耳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      BEATS魔声原装拆机喇叭BEATS单元  做   一副耳机多少钱?

是用上面的BEATS喇叭吗,这个还没DIY成品试,到时做付我听听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上面的BEATS喇叭吗,这个还没DIY成品试,到时做付我听听效果。

是的  做好若是音质可以的话会推荐给朋友多买几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