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我就不信邪,偏要自己做个U盘证明自己

楼主(2019-04-22):
如题,我就不信邪了,工具没教程,自己挖,东西做不出来,换个颗粒继续搞。认输不是我风格,个小小的U盘我还搞不定了?

垃圾群联,自封颗粒没法支持,自己改3267的相近ID参数也宣告失败。无奈只能贴个闪迪RM报废颗粒。

U disk+ssd disk合影:

U disk写真:

干货时间:对于没有量产信息的黑片,惠荣系列主控新版本的量产工具支持 自扫描(Prescan),
Prescan看似像pretest,实际是另外一个功能,可以简单理解为坏块扫描,
目前我还不会弄具体的ecc设置,只能用默认值,管它的,能跑就行了。
个人感觉ecc不是很高,容量没有芯邦高,可能是出于数据安全考虑把。
然后:

正片工具

黑片工具(那个红色的盘是内存卡,至于为什么会被识别嘛...我也不知道)

黑片工具低格直接报错,好象是xx50 info not found
正片工具prescan能过,设置好后跑prescan,跑完后按照高格设置就行了。

我的盘:
烂的一P。

感觉就是浪费板子。。。。。。

各位大哥哥小姐姐,赏点吧,饿了半个月了,求求你们了

网友:
偷个图  明天加分   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A:
TT68G5NARA 对应闪存ID可能为
983A95937AD7
983A95937A51
983A999276D7
983AA4937A51

数据来自群联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68G5NARA 对应闪存ID可能为
983A95937AD7
983A95937A51

98 3A 95 93 7A 51
chipge测出来的,目前挂咸鱼了,剩下的U盘板当存货,不缺U盘,试水作品,炸了就炸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98 3A 95 93 7A 51
chipge测出来的,目前挂咸鱼了,剩下的U盘板当存货,不缺U盘,试水作品,炸了就 ...

有时候偏门颗粒,3267会卡在Verify ISP
这种情况我一般上IS917,一般都能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偏门颗粒,3267会卡在Verify ISP
这种情况我一般上IS917,一般都能治好 ...

多谢指导,涨经验了

网友:
这个板子焊接,建议先把焊盘旁的原件弄下来再上FLASH,不然很坑爹

网友B:
这自己焊接的不挺不赖吗手艺比我好,我就不会焊tsop:titter::titter::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自己焊接的不挺不赖吗手艺比我好,我就不会焊tsop ...

TSOP比BGA还简单啊

焊盘先用拖锡法清除多余的残锡,保持表面平整。然后把颗粒放上去,在任意一个边角抹点锡浆(没错,就是BGA植锡的锡浆)

确保对准后烙铁加热,完事后松开,然后给对角线按照一样的方法弄

对角线都弄好了,然后就是拖锡法(拖锡不能在引脚上拖,要在焊盘剩余的平的位置拖,焊锡会跟着跑的。如果绝对麻烦,就用锡浆。多了不怕,都能拉出来的(如果拉不出来,一般都是烙铁头有问题,上点松香 然后迅速拉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8DDLTA20的参数,这货贴903会更块

网友:
改TH58TEG8DDKTA20ID。可以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