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3.8V/30A通信电源请教

楼主(2019-04-22):
近期捡了几个变压器,迷上了制作线性电源,从马云家买了几个线性电源的控制板,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师们。
1。VD2用的是2W10,7812两端的电容需要改变不?
2。BG1和BG2还能用别的型号管子替换不?(3055暂时不想,真货不好买啊,有大神能在推荐个不?)

网友:
一个硅桥而已,电容不用改,注意电容的耐压就好了,网上查询下晶体管的参数,按照参数来买就好了

网友:
和我一样,去年夏天捡了一个变压器做电源用了,我用的是个模块,最大20A的。恒流恒压。。。最大20A,浪费我那个变压器了。那可是24V 700W的变压器。且长时间空载 一点都不热(应该是长时间通电用的变压器)。。。。

网友A:
搞得那么复杂干嘛!TIP35可以买二手的,电容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那么复杂干嘛!TIP35可以买二手的,电容不用换。

那就原用图纸中的tip35C嘛?BD1的2SD923需要替换吗?

网友B:
1、VD2几十个普普通通的小硅桥,没什么特殊要求,大于50V1A的桥就可以了。C4太大了,照规矩应换成10UF。为了稳定,C3、C4要并联0.1UF小电容。
2、BG2推荐您试试2SC5200,前些日子买了十几个拆机的,性能都很好。
     至于BG1要简单算算:
    1)AC18V加上10%的市电波动是AC20V,整流后,待载时最大功耗时的电压为24V,BG1最大功耗时Uce=24-13.8-1=9.2V。
    2)大功率管的HFE都比较低,保守点取20,输出30A时BG1的Ic=30/20=1.5A
    3)最恶略情况下BG1的功耗Pc=9.2*1.5=13.8W
总结:BG1最小要用30W、5A的管子才可靠。您按高于这个参数选管子就行了。

电台比较贵重的话,建议您在电源上多花点成本。
30A用6只管子有点偏少,建议用10只2SC5200,其实也没多少钱。推动管BG1统一型号也用5200。BG1最好做成复合管,前面加一只小功率NPN管,2N5551之类的,以减小723的压力。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1.这里任何一种小电流整流桥都可以,那两个电容,C3可以大一些,C4要小一些,按LM78xx系列3端稳压器的手册,C4不要大于10uF,而且需要ESR小的种类。
2.BG1是推动管,可以和BG2一个型号,音响用的大三肯是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假货多。还有像MJ15022,MJ15024,MJ11032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D2几十个普普通通的小硅桥,没什么特殊要求,大于50V1A的桥就可以了。C4太大了,照规矩应换成10UF。为 ...

谢谢老师,这里是BG9GYH。我在细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D2几十个普普通通的小硅桥,没什么特殊要求,大于50V1A的桥就可以了。C4太大了,照规矩应换成10UF。为 ...

从BG9HN处弄了块成品板子,详细见图片,我用红线修改的,C4改成10UF,那C3应该配成多少呢?还是用现有的220U,只换C4从马云家收了10只TIP35C不知道靠谱否?看还有一种说是进口的TIP35C样子有点不一样,已经搞上TIP35C了在换有点麻烦啊。

网友D:
BG1可以用TIP41 后边功率管用音响功放里的NPN管子就行,再说这图加393很麻烦把,723本来就有限流功能,找图纸搞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1可以用TIP41 后边功率管用音响功放里的NPN管子就行,再说这图加393很麻烦把,723本来就有限流功能,找图 ...

刚好手里有很多tip41,完了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1.这里任何一种小电流整流桥都可以,那两个电容,C3可以大一些,C4要小一些,按LM78xx系列3端稳 ...

哥,麻烦能看看改的图纸不?

网友E:
这样做好以后空载功率大不大,现在好多都是求精开关电源18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好以后空载功率大不大,现在好多都是求精开关电源1830

我也不知道啊,还没测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BG9HN处弄了块成品板子,详细见图片,我用红线修改的,C4改成10UF,那C3应该配成多少呢?还是用现有的2 ...

从BG9HN处弄了块成品板子,详细见图片,我用红线修改的,C4改成10UF,那C3应该配成多少呢?还是用现有的220U,只换C4从马云家收了10只TIP35C不知道靠谱否?看还有一种说是进口的TIP35C样子有点不一样,已经搞上TIP35C了在换有点麻烦啊。

C3用220UF,可以了。

TIP35C不应该是TO247封装的吗?从照片上看,您的管子像是TO220封装的。能不能用,要算算管子的功耗:
    1)AC18V加上10%的市电波动是AC20V,整流后,待载时最大功耗时的电压为24V,BG2最大功耗时Uce=24-13.8=10.2V。
    2)最恶略情况下BG2的功耗Pc=10.2*30=306W
用十只管子,每只管子分配约31W的功耗,这种TO220的管子怕是坚持不住。

还有,R2的功率也不够。30A输出时,R2功耗18W,每个R2分担3.6W,用3瓦的电阻,保准冒烟烧毁。

从电路图和PCB来看,板子的原设计参数远远不到30A这么大,是不是您“私下”提升了电流参数值?

除了管子要加强以外,PCB红线处要附加铜条,原有的布线宽度太小,30A时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BG9HN处弄了块成品板子,详细见图片,我用红线修改的,C4改成10UF,那C3应该配成多少呢?还是用现有的2 ...

嗯嗯,已经在后面上铜条了,焊了半天,现在我才焊板子准备材料,没加电测试,我的变压器主输出交流没这么高AC230V出来有~15-16V左右。马云家买的tip35C封装是TO-218

网友C:
底下C3,C4是给保护电路供电的,要求不高,没必要那么纠结。反而应该好好看看上面的主电路
这个板子,如果供30A,感觉有些小。一点拙见:把主电路独立出来,用足够截面积的导线搭棚连接
,包括滤波电容。电路板上,只留下控制和保护电路。

网友F:
楼上说法比较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下C3,C4是给保护电路供电的,要求不高,没必要那么纠结。反而应该好好看看上面的主电路
这个板子,如果供 ...

这板子的设计者说加铜片能到60A,正常的30A可以不加,但是我感觉还是加上好点,昨晚临时搭建了个7812的电路,感觉差不多就成,现在也是要准备整扩流这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法比较稳当。

嗯嗯,楼上的两位都是大神,厉害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