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中兴me3630模块能做什么?

楼主(2019-04-22):
手上有几个电力远程抄表器,里面的无线模块是中兴me3630的,网上查了一下支持全网通4g的,然后模块上有个网线接口,背面是一个sim卡槽和一个15针的插脚,我想请教下大神,装手机卡后能不能用来上网(网线口连电脑)。。。

淘宝搜了一下,有中兴这个模块的pci无线网卡卖,能不能改成这种的?

楼主:
还要问一下,如果可以上网的话如何供电

网友(2019-06-08):
不可以,板子上没有网卡芯片,网口只是转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