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光灯换电容。

楼主(2019-04-22):
       今天,发现日光灯的两端灯丝发红,亮不起来。看灯管两端也没发黑,那就是灯管的启动电容短路了。
       卸下电子镇流器开拆。这个还是20年前装的镇流器一直没坏。

       开盖正面零件,两个驱动管是13005,双路输出。

      这是电路板的焊点面

       拆下启动电容。挪到坏的位置,最简单的改动。

         这是拆下来的坏的电容。

       用万用表测一下。直通。

        另一个拆下来,量一下。

         换上后齐活。谢谢支持。

网友:
看电路板,这个可以带两只日光灯吗?老邢

网友:
看来是真的短路了~

网友:
质量还可以 至少有散热器  长时间工作稳定一些.......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了,够坚挺啊

网友A:
现在还用老式照明?你说老式省还是led省电?

网友:
还是老式的灯管好用,IED觉得坏的快

网友:
哈哈。佩服,经验真的没的说!

网友:
成熟的线路~

网友:
你也该研究个电桥玩玩。

网友:
謝謝分享,堅持用日光燈的不多了啊。。。

网友B:
没看懂
最后是换了个启动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老式照明?你说老式省还是led省电?

LED是垃圾,省电费眼数第一若要问我怎么办老电感带865。细说最后一句老式古董电感日光灯支架带飞利浦绿头865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最后是换了个启动电容吗

谐振电容不是启动电容

网友(2019-06-05):
这个电容坏的挺多的

网友:
这个不带预热启动浪费灯管赶快拆配件

网友C:
我有好些个36瓦灯管你要不要来取送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好些个36瓦灯管你要不要来取送你了

谢谢。安全电压用不上。

网友:
家里都是节能灯时备了些这个电容,现在都换成LED灯了,电容也剩下了。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皮实啊!
话说为什么我的南京万用表跑到老友那里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