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只有VGA接口的主板想接在只有HDMI的显示器上该怎么接

楼主(2019-04-22):
如题,只有VGA接口的主板想接在只有HDMI的显示器上该怎么接,不想买市面上那种MS9282方案的VGA转HDMI线,上次买了一根,因为发热太高只能用3分钟就黑屏。

网友:
自己在网上找教程,DIY一个转接器吧!

网友:
买了个VGA转HDMI线在电视上看电影挺好的

网友:
只能转接了。。。

楼主:
群里各个都是人才,有没有建设性意见,改主板的

网友A:
随便找个旧显卡带hdmi接口的,不比你这样折腾好?再说主板只有vga口估计电脑也新不到那里去了!有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旧显卡带hdmi接口的,不比你这样折腾好?再说主板只有vga口估计电脑也新不到那里去了!有钱换吧 ...

最佳答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旧显卡带hdmi接口的,不比你这样折腾好?再说主板只有vga口估计电脑也新不到那里去了!有钱换吧 ...

那个是i5的处理器

网友:
配个带hdmi的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各个都是人才,有没有建设性意见,改主板的

转接头不是方法?改主板?你心是真大

网友:
如果不是游戏玩家,就买一个四五十元的,带hdmi接口的,二手显卡,性能比主板的原显卡好很多倍,折腾转接口和转接线都没意义,除非原主板除了VGA口还有如DP、DVI等其他数字接口,只有数字接口之间转换才有意义。数模一一模数转换的结果与原来的VGA一样,不会有提升。

网友:
换主板换显卡换连接线上转接头任选一样,全凭个人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