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无线门铃

楼主(2019-04-22):
在论坛上看的,6元9买的。距离还可以,声音也挺大。

楼主:
都是按顺序发的图片,发上来为什么顺序是错的?

网友:
一淘下单后实际6元

网友A:
你这个乔安怎么和我的不一样。电容都卧倒了。接收器差别比较大,缩水了。发射部分一样。

网友:
我也买了,没拆。感谢楼主拆机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乔安怎么和我的不一样。电容都卧倒了。接收器差别比较大,缩水了。发射部分一样。 ...

电容卧倒是因为前面盖子有喇叭,电容立着合不上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卧倒是因为前面盖子有喇叭,电容立着合不上盖子

电容位置不一样,我那个就顶不住喇叭。

网友:
我也买了个和你这个一样的,贴防盗门上就收不到信号,必须贴墙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乔安怎么和我的不一样。电容都卧倒了。接收器差别比较大,缩水了。发射部分一样。 ...

你的是否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否和我的一样

是的,这个板子看着挺结实的。电容耐压都是400v,即使电源ic坏了也不至于爆电容。他的那个省了一个电感,电容也是东倒西歪的。

网友(2020-06-26):
几元钱还要求那么高,这个买到已经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