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中奖了 酷派手机怀孕了

楼主(2019-04-22):
使用了一年半的酷派手机  酷玩6  昨天发现怀孕了 准备换电池  电池还没换又发现屏幕局部失灵 崩溃了  手机正面显示一切正常  但是屏幕中部无法触摸
手机背面 从图片看不出鼓肚

记住这个型号    VCR-A0   对酷派有好感是从大神f1开始的 真的结实  刷机也方便  这次彻底失望了透顶了哎   本地想修都说每件  售后问价 半个手机 崩溃

简单看看怀孕效果   这是正常的  屏幕不应该突出

从苗条到怀孕  我现在加热估计不用扣屏幕了

纯怀孕的样子

从怀孕到正常的样子

背面也怀孕了 先看正常状态

一点点来 看出来侧面缝隙了吧

这个缝隙应该很明显吧

中奖是没跑了  现在问问各位大神 屏幕失灵跟电池怀孕有没有关系呢  求解
昨天确实是扣了下屏幕 但是扣的上端  是扣坏的 还是怀孕顶坏的  懵逼了哎
刚嘚瑟完买电钻吃灰 这次又要花钱  悲哀啊

网友A:
在得知老东家酷派手机要退出市场你的手机自暴自弃了。
换手机吧,就算换上杂牌触摸屏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B:
6G运存很变态,但网传一样会卡。是正中间打横一条线范围,不能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B:
6G运存很变态,但网传一样会卡。是正中间打横一条线范围,不能触摸?

垃圾的很  无法刷机  实用半年机器各种卡  恢复出厂设置后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得知老东家酷派手机要退出市场你的手机自暴自弃了。
换手机吧,就算换上杂牌触摸屏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

已经入手小米   这次真的太失望了   可是硬件还够用好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垃圾的很  无法刷机  实用半年机器各种卡  恢复出厂设置后才能正常使用    ...

系统不行,优化不好。好好的硬件用差了,活该倒闭。

网友C:
楼主性子太急,剖腹产手术太早了,要是再等上几个月,或许就能得到一部小酷派了
另外,手机系统应该是移植的吧,酷派手机里还没见过原生ColorOS的

网友D:
换电池?还是换新手机?

网友E:
没想到酷派还是很坚挺,终于也跟着出6GB运存配置。之前绿十字出过N4s的手机,我的一年后电池已经充气,到2019年换了第二次兼容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性子太急,剖腹产手术太早了,要是再等上几个月,或许就能得到一部小酷派了
另外,手机系统应该是 ...

对,手头两部酷派(F1 4G PLUS、F2A全网通)都刷了coloros,其实都是基于oppo3007最新的ROM移植的,不过大神F2A 夸硬件平台都能做,有点出乎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还是换新手机?

新手机已经买了  换电池无所谓啊 不过不知道换了电池屏幕能不能恢复  问了售后换电池换屏幕要小400  本地随便问问直接说没件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酷派还是很坚挺,终于也跟着出6GB运存配置。之前绿十字出过N4s的手机,我的一年后电池已经充气,到20 ...

你这样一说确实  我的酷派大神f1 也怀孕过  不过是可拆卸电池 现在的设计无语了

网友:
使用重度吧,或者过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机已经买了  换电池无所谓啊 不过不知道换了电池屏幕能不能恢复  问了售后换电池换屏幕要小400  本地 ...

设计太坑了,换电池都要拆屏幕,而且有屏幕废掉的风险,先不换了,可以网上找拆机图片,知道电池的位置后,给手机弄个微孔放气,然后胶带堵住。我的N4s手机,后壳拆螺丝撬开,用尖嘴钳和大头针,先把电池弄个大概0.3mm的浅微孔,让电池放气,然后胶带封住,直到电池彻底不行才考虑更换,换电池不用动屏幕。不过我爸的华为荣耀8,好像售后换电池需要给后壳一圈加热。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跟MM不一样。前者摸多了会变大,这个摸多了会失灵。。。。。

网友:
插上后输出的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
謝謝分享  电池引发的。。电池怎么搞得 。

网友:
哈哈,应该是电池膨胀顶坏屏幕了,早点换电池的话,屏幕应该可以保得住

网友:
不像话,成天拿着手机撸,美了吧,

网友:
楼主手机不修拆了贴个玩字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