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老婆陪嫁的功放

楼主(2019-04-22):
2k年结婚,老丈人跑去万客隆买了一套百变龙功放给我们,(真的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功放,说是英国货)服役有19年了,近几年老是是开机就自动关机,或者播放中自动关机。
由于算是嫁妆,老婆没同意的情况下不敢买新的,一直拖到现在。今天心血来潮,把机器给拆了看看是咋回事。(虽然我啥也不懂)

里面电路及其复杂(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

真的很像电脑模块化,都是插板卡的。

发现电源输入这块版真的很脏

于是拆出来用酒精清洁过后装上去

播放歌曲到现在4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

故障分析:开机还未切换到喇叭的时候继电器就保护,很有可能是电源版的问题。看看电源版有没有虚焊或者短路,包括灰尘+潮湿引起的短路。

问各位一个问题,我发现变压器上面的焊点有许多黄色的东西,是不是发热后松香什么的跑出来啊?

网友:
正经厂子货 这东西没必要买新的 结构简单 容易修

网友:
  电脑吹灰鼓风机 一吹解千愁  ……

网友:
那些黄色的是工厂焊接留下的松香,不影响使用

网友A:
这玩意看意思还真有点复杂,不一定好捣鼓
至于松香啊,如果从头练焊功,用焊锡渣滓加松香正正经经的去焊接,效果都比这个更厉害,松香不是热了跑出来的,而是热了才留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看意思还真有点复杂,不一定好捣鼓
至于松香啊,如果从头练焊功,用焊锡渣滓加松香正正经经的去焊接 ...

水哥哥 今天有大作可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哥哥 今天有大作可读吗?

不是已经发了吗?没人跟

网友:
看工艺和风格不像国产的,还不错。

网友:
东西不错,看来你老丈人还是挺喜欢你这个女婿的

网友:
好东西,你老丈人挺疼女儿女婿。最常见的是充满鼻涕热熔胶的杂牌功放。一般的功放就一大块底板,好点的小日本货一两块插板,你这算是尖货了。

网友:
看散热风扇和板子的布局就知道这是正规货,高压风机清理一下或许就好了

网友:
从变压器输入有220伏.110伏等切换。设计功率是按220伏.还是110伏选用初级线径的?从外观看220伏.110伏输入绕组线经是一样的。

网友:
很厚实的功放

网友:
   这货应该不便宜,嫁妆肯定还有好多硬货!

网友:
是马家堡这个万客隆吗

网友:
岳父应该是个发烧友。

网友:
这算是嫁妆里的便宜货了吧 应该还有更值钱的,比如媳妇

网友:
重的东西,大东西手工焊上的

网友:
锡上的是助焊剂,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