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14年的二手松下6.5公斤洗衣机拆修

楼主(2019-04-22):
这个机子2年多前在本地二手市场花了320元买的,相信松下的品质,买回来用了半年换过一块电脑控制板,自己淘宝买的,当时是用用着会自动断电,在本站发贴大家说换电脑板试试,买了个同型号的回来换了是正常了,新板用了差不多2年,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有时候开电源没反应,按电源开机没任何反应,拆开把电脑板又是吹风机加热(以为是回潮)又是把按键喷WD40,故障依旧,有时候过几个小时或明天来开电又可以,只要开了电源就可以完整的洗完衣服,动力强劲,洗的很干净,所以一直没舍得仍,新洗衣机也有但感觉这个质量不错就是有时候开不了电,求大神指点?不会又是电脑板的问题?还是其它地方?比如启动电容或别的电路?买个新电脑板50多元,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再就是换一个不知道能用多久,上次有空还彻底拆开清洗了一下,感觉做工可以,相关照片如下

楼主:
这个洗衣机有自动称重功能,现在好多新的都没有,这个功能真的好新买的1000元美的就没这个功能,还有时间预约,美的也没有,而且是1级能耗

网友A:
是不是桶盖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桶盖开关接触不良!

这款似乎没有桶盖开关,开着盖一样洗衣服脱水

网友B:
原来的电路板有个地方虚焊,我修过。

网友C:
电路图上的 安全开关 不就是桶盖开关吗?

网友D:
我家洗衣机也是电脑板受潮引起了故障,当时没拆,我只是把洗衣机搬到阳台晒了几天的太阳就好了,然后买了洗衣机底座和布罩来改善防潮,直到现在也没出过相同故障,这台洗衣机到现在已经使用了1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路板有个地方虚焊,我修过。

哪个地方?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洗衣机也是电脑板受潮引起了故障,当时没拆,我只是把洗衣机搬到阳台晒了几天的太阳就好了,然后买了洗 ...

看了电路板很干燥,我也是每天都开着盖通着风,而且放在外面阳台,太阳有时候能晒着,感觉不是回潮的事,像是哪里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上的 安全开关 不就是桶盖开关吗?

我检查一下看看有不,这开关会导致整机断电吗?只是暂停吧

楼主:
拆开盖子检查,没发现任何关联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上的 安全开关 不就是桶盖开关吗?

盖子周围没发现这个开关,这安全开关在电脑板上吧

楼主:
以为是变压器虚焊,也加焊过,当时正常了,过了几天又是一样,新老板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电路板很干燥,我也是每天都开着盖通着风,而且放在外面阳台,太阳有时候能晒着,感觉不是回潮的事, ...

补焊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破坏防水结构,99.9%洗衣机电脑板故障就是来自潮湿的水汽。

网友:
跟你买的一样的二手洗衣机型号,200加个旧的双杠洗衣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一下看看有不,这开关会导致整机断电吗?只是暂停吧

对,小天鹅就是脱水时起作用,不知道松下的电路设计。

网友:
我也在用松下波轮,正常的功能是:开盖时可以洗涤,不能脱水。

网友:
我家同样的型号,用了十年。懒婆娘攒够了才洗一次衣服,经常让洗衣机超负荷工作,依然正常。

网友:
两月前买了台松下5.5公斤全自动洗衣机 ,开盖不能脱水的。先测量一下电容的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似乎没有桶盖开关,开着盖一样洗衣服脱水

我有同款洗衣机,是有桶盖开关的,脱水状态下开盖即急停。